ADuCM360的ADC结果,怎么是FFFFFF0呢?

楼主:
原来使用ADI的例子作了下修改,可以看到ADC值了。但也不确定是不是真实的。

我现在使用我自己的编程方法,接于ADC引脚的电平是三个电阻对5V的分压:
5V * 100K/(100K+42.2K+100K)
    结果输出的ADC值为FFFFFF0,奇怪啊

其寄存器的状态如下:

网友:
ADC0STA 0x11

楼主的ADC0怎么设置的?
如果是1.2v的 internal reference 那应该是overrange了.

楼主ADC1闲着也是闲着可以配置一下做个芯片温度监控
UG-367.pdf   Page 27 Temperature Sensor Settings.

AdcGo(pADI_ADC1,ADCMDE_ADCMD_IDLE);
AdcMski(pADI_ADC1,ADCMSKI_RDY,1);
AdcFlt(pADI_ADC1,25,8,FLT_NORMAL|ADCFLT_NOTCH2|ADCFLT_CHOP);
AdcRng(pADI_ADC1,ADCCON_ADCREF_INTREF,ADCMDE_PGA_G2,ADCCON_ADCCODE_UINT);
AdcBuf(pADI_ADC1,ADCCFG_EXTBUF_OFF,ADCCON_BUFBYPN|ADCCON_BUFBYPP|ADCCON_BUFPOWP|ADCCON_BUFPOWN);
AdcPin(pADI_ADC1,ADCCON_ADCCN_TEMP,ADCCON_ADCCP_TEMP);
AdcGo(pADI_ADC1,ADCMDE_ADCMD_CONT);

Temperature = (ADC1DAT*1.2*1000/268435456 - 82.1)*4 + 25;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我把那个测量点接到3.3V,还是输出FFFFFF,后来一算,也超过了参考电压。

再将来分压降一些,输出就不再是FFFFFF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