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
本人正在做一个正弦信号恒流源,其中包括的功能模块有:DDS模块、矩阵键盘模块、分频模块、用于显示的测试模块。其中的矩阵键盘模块已经单独测试,能够正常使用,但是在加到整个工程的时候,看RTL viewer显示的模块连接都是正确的,technology map viewer看到的就不对了,我的矩阵键盘模块有行扫描输出row和列锁存输入column,还有键盘码值输出key_code,technology map viewer中只有行扫描输出row的管脚,没有列锁存输入column和key_code.不知道问题出在子模块还是顶层模块的例化。我将矩阵键盘的模块设置成顶层模块,单独综合的时候,在technology map viewer看到的是有column和key_code的。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指点一下小白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的是quartus II 9.0,芯片是EP2C8Q208C8

网友:
回复 楼主:

警告里出了这个
Warning: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column[0]"
Warning: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column[1]"
Warning: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column[2]"
Warning: No output dependent on input pin "column[3]"

网友:
给的信息太少,不好给判断!

网友:
警告是:没有输出引脚取决于输入引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意思到时看明白了,但我程序里写的应该是输出依赖于输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