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稳压中的滤波电容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们:在直流稳压电源中选取滤波电容时应注意哪些问题呢?网上有说负载的电流每1A对应于1000uF,这个是否准确?选取偏大一些的电容(比如带负载能力达到2A时选取4700uF)有什么好处或坏处呢?

网友:
一般是根据经验,但经验那里来,还是有理论支持。
选越大的电容是比较好,电容量大到一定值后,除了增大成本,即使再加大对提高滤波效果也无明显作用,应当根据负载电阻和输出电流的大小来选择最佳的电容量。
电容器的耐压值一般应取电路工作电压的1.5--2倍。

给个截图  仅供参考

网友:
关键看纹波要求的大小,这与负载类型有关,所谓的经验参数是有特定前提的,前提不同选择就不同。

网友:
输出电容,适当大一些好。但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

楼上两位说得很好。

另外,象开关电源,有个负载调整率问题,它的性能好了可以使用小一些的电容

网友:
由于实际电容的特性,实际的阻抗曲线是一个开口向上的类似二次函数的图形,因此滤波电容存在带通的特性,可以将两个数值相差1个数量级以上的两个电容一块做滤波电容,不一定电容越大越好,注意,连个电容封装不能一样,否则曲线是重合的,实际只相当于一个电容在工作.但对于大电流的环境,确实应当选区较大值的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嗯,多谢!  还是得靠实践啊~

网友:
一般都是经验值

网友:
根据具体情况选择,经验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