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楼主:
MSP430: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Could not find device (or device not supported),我用msp430f5529下载程序是出现这个问题是什么情况啊?是芯片烧了还是什么,求大神指点。。。

网友:
1. 你看看供电对不对,要把那个电源按钮拨到JTAG档,USB线连接到仿真器那一侧的USB;
2. 你用自带的源代码仿真试试;

网友:
什么软件,什么版本的啊?

网友:
硬件没找到

网友:
别急,这种情况一般是下面的MCU没有上电,或者没有连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了没用,之前一直好着,一直在电脑上插着,程序在运行,我就在写程序,下载的时候就不行了,出现了那个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会吧,之前再跑程序,按道理板子也不应该烧,不可能供电电压超过3.6伏,郁闷。。

网友:
开发环境的器件型号选对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问题,最郁闷的是,下程序之前开关不打开,让出现那个错误后,再打开开关又好了,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家一般的处理办法就是掉电重新上电,或者拔插下USB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