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ADuCM360】 自己做的ADuCM360 ADC初始化程序-----芯片由VOCO_2000网友提供

楼主:
测量电压已基本正常,ADC可以正常工作了,连续模式。

1、将ADI的ADUCM360的头文件中,凡是加了“ADI_”的,都去掉了。觉得烦人,
2、原来使用ADI提供的函数,觉得不明了,调用需要一至两层,需要压栈什么的。所以就直接使用它定义的结构体了,简单、执行速度快。
3、从程序中可以看出,使用的是原来公布的电路中的T9接出点

void AdcInit(void)
{
    // Adc ADCCON and ADCMDE
    //AdcGo(pADC0,ADCMDE_ADCMD_IDLE);            // Place ADC0 in Idle mode
    pADC0->MDE = ADCMDE_ADCMD_IDLE;
    pADC0->CON = ADCCON_ADCEN_EN |          // bit 19,  Power up
                 ADCCON_ADCCODE_UINT |      // bit 18, Unipolar.
                 ADCCON_BUFPOWN_EN |        //  17, Negative buffer powered down.
                 ADCCON_BUFPOWP_EN |        // 16,  Positive buffer powered down
                 ADCCON_BUFBYPP_EN |        // 15,  Positive buffer bypassed
                 ADCCON_BUFBYPN_EN |        // 14,  Negative buffer bypassed.
                 ADCCON_ADCREF_INTREF |     // 12, =0, INTREF-AGND.
                 ADCCON_ADCDIAG_DIAG_OFF |  // 10, =0, Current source off
                 ADCCON_ADCCP_AIN10  |       // 5
                 ADCCON_ADCCN_AGND;
    pADC0->MSKI = ADCMSKI_RDY_EN;           // Enable an interrupt when the ADCxRDY bit is set.
    //pADC0->ADCCFG =
    pADC0->FLT = ADCFLT_SINC4EN_EN |
                 0x7D;
    //pANA->REFCTRL =
    //pANA->IEXCCON = 0x47;
    pANA->REFCTRL = 0;
    //pANA->IEXCDAT = IEXCDAT_IDAT_500uA;

    pADC0->MDE = 1;                     // Continuous Convert Mode

}

网友:
经实测,未经处理的ADC转换结果(没有取平均值),单次,测量LDO经分压后的电压,显示0.8031xxx,xxx表示数值在变动。

网友:
高技术人才呀,都看不懂这些代码啊!!!!

网友:
看不懂这些代码

网友:
麻烦你请教你个问题,我是小白,这个AnalogDevices.ADuCM36x_DFP.1.0.1.pack做什么用的

网友:
请教个问题,AnalogDevices.ADuCM36x_DFP.1.0.1.pack做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