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电路的问题

楼主:
电路图如下所示,接上之后,数码管显示乱码,而且是静止不动的。奇怪的是我用万用表量6口的电压是,时钟正常显示了,而且走动看起来是准的。一松开万用表,就又成乱码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图像

网友:
根据你所描述的情况我认为时序的控制上不严谨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