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电源课程你做主!说说你最想听关于TI电源哪方面的课程?

楼主:
TI电源课程一波接一波,相信参与的朋友都收获不少!!!

>>开关电源基础知识

>>电源入门之降压稳压器架构
>>电源入门课程之DC-DC基础知识
>>电源入门课程之线性稳压器基础知识

现在有一个好机会,TI电源课程的主题你做主!!!

赶紧来说说你期待了解TI电源哪方面的知识,期待与TI FAE探讨哪方面的内容吧!也许你的建议就能让TI FAE专门录制一门课哦!!!尽量详细一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嘿嘿 期待大家建议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何提建议呢?直接回帖?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回帖即可

网友:
我觉得除了讲各种电源的原理之外,最后还能讲一下每一类电源如何提升其性能,比如纹波,带载能力能。我最近在用TI的一款电荷泵,datash里面资料不是很明白,讲堂能不能在每一种电源中选出一款或几款典型的片子的典型应用进行使用讲解,还有就是如何测试电源的性能,每一类电源在不同的应用中应该关注那些指标,这些指标具体怎么测。比如纹波,有人说过测纹波一般用靠测法,但具体如何操作却不太明白,希望能得到一下具体的讲解。如果讲解中能有一个demo板就更好了!

网友:
关于外部阻容,电感,二极管等如何搭配最为合理;尤其是对于纹波,噪声等如何处理能最大程度的用最小的代价发挥IC或者外部器件的作用;对于电源的EMI问题,大功率PCB等细节处理能给出详细的参考案例和理论验证说明最好!
对于内部的原理适当懂就行,感觉没必要深究!

网友:
推荐产品,选型,典型应用

网友:
现在讲的内容,再增加一些具体设计的案例,估计这样的课程更火,,,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起来

网友:
很想知道设计细节方面的东西,因为buck、boost、正激、反激、半桥、全桥的这些 书上都有,而且是上个世纪就开始用的东西。理论上已经很成熟了。应用中,我觉得作为工程师和TI这种国际化的ic厂家,应该更注重设计细节和实际应用

网友:
希望多讲一些电源参数设计的问题,如校正的原理和实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