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使用safertos的一般流程?

楼主:
看safertos_demo这个例程有点晕乎啊,比如我只做两个任务:液晶屏显示以及lwip收发数据这两个任务,具体该怎么操作呢?比如说先建立两个任务源文件,然后启动任务调度器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Ti  的 SafeRTOS 应该是集成在 ROM  中的,这是它和其他 RTOS 用起来最大的区别。
参考 LM3S9B96 中的历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