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我的BGA焊接那些事儿!!(已颁奖)

楼主:
经过soso初评,资深工程师再评,决定将奖品送给
wstt
besk
Dontium

呱唧呱唧,请以上网友联系soso领奖。礼物虽小,但是意义重大,哈哈 感谢大家对本次话题的支持,也感谢大家的经验分享,相信大家收获了一些BGA焊接经验,但如果真的焊接好,还得真刀真枪的动手。

如果其他网友希望进行某方面话题的深入讨论,也欢迎自行发起或联系管理员,我们帮忙宣传。

-------------------------------------------------------------------------------------------------------

BGA焊接,对焊接技术的要求不算太低,但是当量小又不值得机器焊接的时候,大家就有自己的独门焊接秘籍了,当然,这个过程中,也会有遇到各种囧事。

期待大家能:

  • 晒一晒自己BGA焊接的各种囧事,有图更好
  • 晒一晒自己BGA焊接的独门秘籍

对于写的认真、详细、且受到网友追捧的回复,soso将赠送SMD用钢网一枚(dontium网友建议),礼物不大,但是代表着咱们的感谢!!!

话题截止日期:5月19日

网友:
哇,SOSO要送礼了!

网友:
  支持下,这礼品不错

网友:
这个礼物不错,很实用啊

网友:
没焊过,知道自己没那技术,所以买敢用这样的片子!

网友:
就是啊!这东西难度太大,而且价格不菲,自己没亲自焊接过!

网友:
如果芯片是新的比较简单,只要精密定位即可,焊盘上最好涂一点专用的助焊剂,然后过红外回流,没有回流焊机时可用热风枪,但要控制好温度并需要合适的喷嘴配合。
如果芯片是拆机件则要先处理好芯片的管脚然后植球,这就麻烦多了,剩下的工序跟新芯片相同。
焊接完成后,专业加工厂会用X光机检查焊点,这个一般公司和个人都不会配备,所以BGA的非专业焊接对手艺确实要求很严。

网友:
BGA封装就一直没敢用,也别说焊接了

网友:
自己有两片BGA的芯片,80多管脚,还没有大着胆子焊过的说

网友:
这个BGA的焊接是个好话题,呵呵,我好像只会拆,,,,

网友:
看来礼物可以自己留着啦

嘿嘿 大家继续哦 ,期待能送出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BGA器件焊接确实难,但是也是可以焊的,只要注意要点,就可以焊好它。

第一、要有工具,钢网、风枪是必须的。
          首先在PCB上,用钢网套好,刷上锡膏。这种方法是为了让焊盘均匀地上锡。
          再将IC放在焊盘上,对准,一般这一步不算难,但也要注意。小心在放的过程中将锡膏搞散。
          然后拿风枪对着它吹,在吹的过程中,可以不用动IC,仅是吹吹而已。
第二、细致。
          放置IC时要细致,对准
          吹的过程中要细致,风量别太大,以免把IC吹跑了;温度不要太高,以免把PCB、IC烧坏了;受热尽量均匀。

对于使用过的IC,首先要把IC上的锡粘掉,再用钢网对准IC的引脚,刷上锡膏,此时别动钢网,拿起风枪对着它吹,至锡融化
         ----------------- 这叫置锡球。

网友:
我是pcb裸板厂的,自己没动手焊过。但经常去贴片厂搞售后服务,有看过他们手焊,不过一般正常品都是用回流焊焊的,只有部分返修品或者是工程试验的才要手焊。
1.工具材料准备:
  pcb板 待焊bga  热风枪 焊锡膏 若BGA的pin脚间距是2.5以上的可以直接手焊的要准备恒温电烙铁。
2.焊接步骤:
  1.BGA焊脚要清洁平整,pcb焊盘要清洁平整,无氧化,若有氧化发黑现象要使用橡皮擦处理。
   2.在pcb板的焊盘上涂抹均匀焊锡膏。
   3.将BGA的焊脚放到pcb板对应的位置,注意方向,pcb板和BGA封装上都会有对应的斜角标示。
   4.用热风枪对焊脚进行加热,只到焊脚和焊盘有熔接,清除多余的焊锡膏,继续加热直至焊好!
3.若脚位少尺寸大的直接使用电烙铁,调温280度使用斜式烙铁头,和空心松香焊锡丝进行焊接!

网友:
没焊过BGA,对没有热风焊枪的人来说,BGA是不能触摸的禁区

网友:
说说我吧!
第一次焊BGA的板子FPGA,484pin的那种。板子上就FPGA是BGA的,所以选择找板厂给我焊上去,484pin的基本算是“标准”封装,也就是有那种通用钢网的。一片的话可以手工对准,然后刷焊膏的。我在电子城找了一家,要我200,还了很久还到150(现在回想上当上大了)。老板告诉我他自己有板厂,他拿回板厂焊接,我便信了。2个小时他就给我电话,说焊好了。我当时觉得不大对,我的判断是他说的厂房离电子城还有点远。跑个往返就得个把小时,然后还要焊接的时间,除非这是在专门给我服务。怀着忐忑的心情去把东西取回来了,交钱取货。FPGA的片子其实比焊接的费用高很多,用的60K的LE的片子,大概得600块钱的样子。仔细看了下,也不看不出什么。好吧我就只好拿回来继续把其他的器件补上。上电,down测试代码,跑的很欢,好在焊接没问题。
再后来打样的量就稍微大点,开钢网,上机器焊,焊接的厂家是联系的正规焊接厂家。后来我才知道,片子在焊接前都得烤上24-48小时的,第一次的焊接绝对是用的电脑城BGA修复台之类的设备给弄上去的,好在焊接的没什么问题。这个已经过去两三年了那块板子还在跑,现在有些庆幸“新手的运气”。

网友:
来学习一下,大侠的技术!!!!!!!!

网友:
我个人的看法是BGA这类东西一般要么片子本身贵,要么板子合起来成本高,出问题一般是虚焊,虚焊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很多时候没有测试点,没法测出来,特别是主控和RAM类的器件通信,管脚多,定位问题很困难。所以最好还是按标准流程开钢网、上机器。虽然手工有的时候可以搞,稍微出些问题就是无尽的时间和成本砸进去。

网友:
没有用过那么多引脚的,也没有热风枪,什么时候考虑是不是买个便宜的,哪里的质量好一点?
一般要是遇到这个问题,肯定是到手机维修店请人帮弄一下

网友:
BGA 的焊接确实不敢上啊,申请的样片回来发现做好板子,不敢懂了

网友:
呵呵 看来是个挺大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转了几家手机维修店,他们有换BGA的(实际上拆下来重焊一遍),都是手工焊接的,当问起焊接易难情况时,他们回答得很轻松。

网友:
以后的BGA器件越来越多,对于DIY来说,不解决这个问题,将对活动留得很大的障碍。

SOSO以实际行动鼓励大家克服这个障碍,闯过这个禁区。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伟大的现实意义

网友:
回复 网友C:

片子管脚多了,很容易有虚焊的管脚。打样回来的板子,6x8mm间距0.5pitch存储器常有虚焊的,我不是很清楚是什么原因,1.0pitch的大片子几乎没有出国问题。
手机店他们搞的片子管脚什么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些师傅们说,有时候不开机,就把CPU拆下来重新焊一下,象MTK的CPU,引脚也不少的,如6228,19 x 19 的,间距0.65

Body Size Ball Count Ball Pitch Ball Dia. Package Thk. Stand Off Substrate
Thk.
D E N E B A (Max.) A1 C
13 13 314 0.65 0.35 1.2 0.3 0.36

网友:
主要看你的BGA有多少球,少一点还是比较好手工焊接的(比如9,16...),如果太多就相当有难度了.
一般的焊接程序如下:1 将少量助焊剂(膏状的那种)涂在PCB上(当然是相应的BGA封装位置)
                              2 将芯片放到涂有助焊剂的PCB上,位置一定要对准
                              3 用热风枪对芯片加热,温度一般在350度到400度.热风枪的枪口垂直向下吹.风打到最小,不然可能会把芯片吹飞的.
当你发现芯片在你吹得过程中,向下一沉.恭喜你,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C:

19x19的片子就跟484pin 1mmpitch的FPGA一样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助焊剂我不建议使用“膏”状的,并且绝对不能涂于PCB上,因为涂在PCB上,就影响在PCB上刷锡膏,锡膏刷不好,就不能成功。

膏状的,如果太多了,有可能使IC无法自然下沉。

我觉得,使用松香水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这修手机的师傅,焊接手艺好!
拆下来稍不注意还得植球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拆下来后,必须置球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们焊接植球还要另外加钱。
东哥,你也没睡呢?

网友:
这个需要专业人士,用热风枪,助焊剂,网上有一些文章,注意控制手,还有风枪的温度!

网友:
呵呵,好久就想弄个6层板玩玩,只可惜对于BGA的焊接一直不敢弄。这次看到了点希望,等忙完了也弄个玩玩

网友:
我去年焊接过一次,结果焊废掉了,哎,很失败的路过

网友:
跟实验室哥们学了一手,先上助焊剂,然后把BGA对齐放好,然后直接进烤箱。

网友:
顶一个。没有用过这种封装

网友:
没那么玄乎吧?不就是BGA么???

热风枪+助焊膏  两样神器足够了;

记得当年刚毕业实习,一进去就是学这个,手工焊BGA,
刚学那会儿,损失了几张板子,后面就熟悉了;

现在做DSP、FPGA,都是BGA封装的532pin,1153pin...,出问题的话都是自己动手,拆,焊,置球;

不好麻烦生产人员;

说技巧无法就是:1、助焊膏的量要控制好;PCB搽干净,抹上适量的助焊膏;
                            2、争取使用热风枪,用热风枪时先取掉小枪口,将风开到很小,温度一般在380度左右;
                                然后对准BGA吹,吹的时候要注意:
                                                                  a.枪口到BGA的距离,太近了怕烧糊BGA,远了BGA受不了热;
                                                                     b、保持热风枪在同一等高面上缓缓移动,使得BGA受热均匀;

网友:
安防行业主控平台方案技术交流,采购销售交流群,QQ群号306401593,欢迎大家前来共同探讨。

网友:
只会做破坏之王 呵呵  焊接有难度啊

网友:
BGA手动焊接

从来没焊接过,期待高人指点!

网友:
加工BGA对于我来说是家常便饭.并没有楼上各位说的那么神秘.我把我多年徒手加工BGA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1)  如果是新的PCB:
很多人都说,做BGA加工要钢网,刮锡膏.其实没有必要的.那个所谓的钢网,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怎么做呢? 在新的PCB上,先均匀涂上一层助焊油,然后用刀型的电烙铁头均匀涂上焊锡膏,小心的加工,做到表面均匀.千万要注意,电烙铁的温度不能超过300度.下一步就是再次涂上助焊油,均匀.不要太多.然后就是用热风枪,温度要低,不超过150度.均匀加热PCB,让助焊油均匀融化成薄薄的一层流动的液体.时间大约90秒.然后把新的BGA的芯片小心小心地对准位置,故意让芯片斜大概5度左右,也就是在最角上大概有0.2到0.3毫米的差别,至于为什么,后面再告诉你们,用热风枪,温度设置最高为350度(无铅),均匀的吹芯片,要求风口不断的旋转吹,千万不能吹一个地方.根据芯片的大小,时间长短不一致.有一个诀窍,为什么前面说故意放偏那么一点点呢?巧就巧在这里.如果温度到达合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偏的芯片突然之间嗖的一下自己就正过来了.这时候你就可以放心的调低热风枪的温度到120度,慢慢吹大概60秒,然后再用冷风吹.  用我的方法开始可能大家不能掌握诀窍,或许会浪费1到2个芯片.然后就非常熟练了.成功率我是几乎做到100%.

(2) 如果是拆机维修.那就需要注意,先要用风枪将定位为坏的BGA拆下来,然后用烙铁清理表面.具体要求跟上面的一样.步骤也一样.诀窍也一样.

最关键的要点:
    (1)  温度不能高,会烧板
  (2)   偏位0.2到0.3
    (3)  PCB要预热
  (4)  焊接好后,要用120度的风枪吹一分钟,然后用冷风吹,到自然凉才移动PCB.

网友:
回复 网友E:

牛人!

网友:
BGA焊接主要是怕对不准位置,还有加热不好,个别管脚焊接不良,那就惨了,期待有经验的朋友啊~~O(∩_∩)O~

网友:
助焊剂/膏 有好几种,我平时焊贴片的感觉助焊膏不容易清洗,弄不干净就不起振,郁闷
后来特意为此买了专门的洗板水,效果很好
不知道大家所说的 助焊剂/膏 用的是那一种?
这种东西不清理干净的话是不是寄生电容影响较大啊?
求指点

没搞过BGA的,希望高手上点视频

网友:
以前焊过,却无法得知有没有虚焊

网友:
没有手工焊接过BGA,只是怀疑BGA冷焊时,用热风枪对BGA加热过。不过因为公司做代工,用BGA返修台维修过带BGA的板子,感觉植球是一个很细致的活儿,而且需要人为刷锡膏,对正位置。感觉这些都是不太可控的因素!一般我们的BGA是要100%照X——Ray的的!不过有个问题,请教大家,如果有怀疑冷焊的现象?大家一般会怎么处理?

网友:
主要没有X光可以照,所以略担心。
用回流焊箱成功率很高,刷膏可以手工刷,标准封装的钢网现在都有的卖。
手工焊最大的问题是应力,担心过不了震动。

网友:
回复 网友E:

学习了~~不过现在公司一般不太会自己焊接BGA,除非个人项目吧

网友:
很久都没有焊过了哦

网友:
从没焊过,倒是拆过不少。

网友:
别跟我说BGA焊接,那就是整死人不偿命的,技术不成熟的话,焊接出来,给你的产品调试是最大的难点,很难定位的。又不敢轻易取掉或重新焊接

网友:
回复 网友F:

焊接是个技术活,刚开始用烙铁时,可能焊两个脚的元件都是困难的。但对硬件工程师来说,焊接是必备的基本功。

网友:
知道自己没有那种技术,所以选片子的时候就没有选过BGA封装的

网友:
纯吐槽,分享一下,是youku上看来的,用浴霸灯炮焊,太有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支持,足够专业。

网友:
回复 网友H:

使用灯加热是个好办法,特别是碘钨灯、红外灯

网友I:
钢网谁拿走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钢网谁拿走了啊?
5月19日才结束呢 哈哈 不急

网友:
活动结束啦 呵呵  评奖进行中

初步采用的方式是 soso初评,再邀请坛子资深工程师复评

网友:
没有焊过啊,对焊这个很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