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C2000是不是烧了啊???

楼主:
C2000开发板,28027的,在测试AD的时候,外接1V电压,CCS再硬件仿真,然后没关仿真的情况下把外接电压关了,然后开发板好像就烧了。。。开发板再连usb后那4个灯一个一个灭了,也没原来亮了,,,然后POW的绿灯也也灭了,再仿真器那边的红灯也灭了。。。然后电脑业检测不到仿真器了。。。。c2000  是不是跪了啊。。。求大神解释啊。。。。

网友:
大神在哪里???

网友:
一般不容易烧坏的。

不知道你外加的电源性能如何,如果有大的过冲,就不敢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了想   也就这个可能了

网友:
你的编译环境那个版本的?

你的编译环境那个版本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CCS V5.3

网友:
按道理不能啊,仿真器检测不到么?设备管理器里面能看到么?还有打开ccxml文件,用test connection看看能不能连上,如果都没有反应那就节哀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差一下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