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发送浮点型数据?

楼主:
串口一般是传输字符型的数据,对于浮点型数据,怎么处理比较好呢?
比如怎么传输这个数组 data[4]={1.1, 12.3, 456.4, 23.45}.....

网友:
我记得前几天有人问过这个问题?是你吗?

/******************************************************************************
函数原型:uint8 * FtoC(fp32 fn)
函数功能:把输入的浮点数转化成四个uint8型的整数
参数说明:fp32 fn:待转化的浮点数
返回值:  * 处理完成后整数存放数组的指针
********************************************************************************/
uint8 * FtoC(fp32 fn)
{
  uint8   i,*px;
  uint8   x[4];                                   //定义字符数组,准备存储浮点数的四个字节*、
  void   *pf;
  px=x;                                                   //px指针指向数组x
  pf=&fn;                                           //void   型指针指向浮点数首地址
  for(i=0;i<4;i++)
   {
    *(px+i)=*((uint8 *)pf+i);   //强制void型指针转成char型,因为void型指针不能运算
   }
  return px;
}
/******************************************************************************
函数原型:fp32 CtoF(uint8 *x)
函数功能:把输入的四个uint8型的整数转化成一个浮点数
参数说明:uint8 *x:待转化的整数数组指针
返回值:   处理完成后的浮点数
********************************************************************************/
fp32 CtoF(uint8 *x)
{
fp32 a;                                         //定义一个浮点数
uint8 i;
uint8        *px ;                                 //定义整型指针
void *pf;                                   //定义空指针
px=x;
pf=&a;
for(i=0;i<4;i++)
{
  *((uint8 *)pf+i)=*(px+i);
}
return a;
}
上次我发的,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这个是我以前用过的,绝对是可以用的,但是有点儿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