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用单片机的TCP连接问题

楼主:
最近在准备毕设,要用到GPRS模块收发数据

用单片机可以完成打电话,发短信等操作,说明不是串口的问题。

GPRS模块连接远程服务器

用TCP连接:串口助手可以,单片机连不上。具体点就是发送完AT+CIPSTART后,单片机收不到返回的CONNECT OK,所以就无法建立连接,无法通讯。这是什么原因?

用UDP连接:串口助手和单片机都连得上。我这边可以向远程服务器发送数据,但是远程服务器发送的数据我这边收不到是为什么?

求用过的大大帮忙解决下,谢谢了!!!!!!!!!!!

网友:
貌似没有用过这么复杂!坐观高人指点!

网友:
看你的IP 设置对不对  你是外网还是内网?  申请个固定IP

网友:
如果同样指令用PC通过串口可以操作而MCU不行而SMS等其它操作却又可以,那只能说明MCU系统的噪声太大,注意电源和PCB设计及有效去耦再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太明白,是GPRS模块的电源还是MSP430最小系统的电源,另外,曾经联接上过几次,但是都是好几十次,才连上1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外网啊,用串口助手可以连接的上,是不是因为TCP/IP协议需要双方都有固定的IP,而单片机没有IP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太明白,是GPRS模块的电源还是MSP430最小系统的电源,另外,曾经联接上过几次,但是都是好几十次,才连上1次。

当然是GPRS的电源,GSM/GPRS/3G模块的峰值工作电流是2A,对纹波也有要求,另外EMC设计也非常重要,信噪比太低的话会很难连接且连接容易意外中断。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TCP/IP连接,通讯双方的IP当然需要获知,IP是网络分配的并非设备或器件自己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