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烧写S5pv210 android系统VFS: Can't find ext4 filesystem 问题

楼主:
这几天烧写S5pv210 的SDMMC 启动的android系统,发现

看到信息有提示
[    2.181488] EXT4-fs (mmcblk0p2):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ull)
[    2.191716] EXT4-fs (mmcblk0p2): re-mounted. Opts: (null)
[    2.199377] EXT4-fs (mmcblk0p3): VFS: Can't find ext4 filesystem
[    2.215952] EXT4-fs (mmcblk0p4): warning: checktime reached, running e2fsck is recommended
[    2.225034] EXT4-fs (mmcblk0p4): recovery complete
[    2.228345] EXT4-fs (mmcblk0p4):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ull)
[    2.254994] init: Unable to open persistent property directory /data/property errno: 2
[    2.268388] init: cannot find '/system/etc/install-recovery.sh', disabling 'flash_recovery'
[    2.304904] enabling adb
[    2.306810] Enabled => usb_mass_storage
[    2.309905] Enabled => adb
[    2.334174] adb_open
sh: can't access tty; job control turned off
# [    2.470669] warning: `rild' uses 32-bit capabilities (legacy support in use)
[    2.624955] PVR_K:(Warning): SysFinalise: Version string: SGX540 S5PC110 [478, drivers/gpu/pvr/s5pc110/sysconfig.c]
[    2.984120] request_suspend_state: wakeup (3->0) at 2454896503 (2010-01-01 12:00:02.474233835 UTC)
[    3.001533] init: untracked pid 49 exited
[    3.006286] init: untracked pid 53 exited
[    3.407552] android_usb gadget: high speed config #1: Android Composite
[    7.120287] request_suspend_state: wakeup (0->0) at 6591063711 (2010-01-01 12:00:06.610400585 UTC)
[    7.130380] init: untracked pid 68 exited
[    7.133008] init: untracked pid 69 exited

然后就不停的打印下面的东西,无法进入android界面了。
[   12.255154] request_suspend_state: wakeup (0->0) at 11725931752 (2010-01-01 12:00:11.745267834 UTC)
[   12.265300] init: untracked pid 80 exited
[   12.267889] init: untracked pid 81 exited

表面上就是ext4 文件系统没挂载成功,为什么呢?烧写个十几次,有时候又能挂载启动成功。why?
以前记得烧写过蛮多次,都是很稳定的。

网友:
这种问题,是文件系统打包的版本不同导致的
解决办法:
1、把镜像重新用ext2 打包
2、每次烧写系统的时候把userdata,cache,system.img 分区erase 一遍,erase 其实就是格式化成ext3/ext4 文件系统,两种都没关系,系统启动时候就能成功挂载ext4 文件系统的。

[    2.199377] EXT4-fs (mmcblk0p3): VFS: Can't find ext4 filesystem
这种问题导致无法进入android系统的情况就会解决的了。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居然没人顶!?
其实这个是三星代理商给的代码,居然代码有这种弱智的漏洞,真是猥琐!
幸好在我钻研下解决了!

网友:
已经搞定了

不过感觉这个三星提供的 S5pv210 android 镜像都有一些bug ,
让哥哥来解决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楼主,我现在正好也在做这个sd卡,同样是android文件系统起不来,kernel和uboot都正常,能不能给点指导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就这么解决了,看方法,有问题直接跟帖留言,不必私信,私信,QQ 一概不回复。

网友:
按着版主的说法做了 erase userdata和cache,可是erase system会报错,找不到这个分区。还有把镜像重新打包成ext2格式,这个镜像是ramdisk,而不是system.img?
另外我还想问的就是:把系统制作在sd卡中,其实android代码里就是打开这个宏就可以了,BOARD_SDMMC_BSP := true.还是需要有别的改动?
Freeing init memory: 176K
init: /init.rc: 418: invalid option 'symlink'
init (1): /proc/1/oom_adj is deprecated, please use /proc/1/oom_score_adj instea
d.
init: cannot open '/initlogo.rle'
yaffs: dev is 32505860 name is "mtdblock4" rw
yaffs: yaffs: Attempting MTD mount of 31.4,"mtdblock4"
yaffs: yaffs_read_super: is_checkpointed 1
yaffs: dev is 32505862 name is "mtdblock6" rw
yaffs: yaffs: Attempting MTD mount of 31.6,"mtdblock6"
yaffs: yaffs_read_super: is_checkpointed 0
yaffs: dev is 32505861 name is "mtdblock5" rw
yaffs: yaffs: Attempting MTD mount of 31.5,"mtdblock5"
yaffs: yaffs_read_super: is_checkpointed 0
EXT4-fs (mmcblk0p2):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ull)
EXT4-fs (mmcblk0p3): warning: checktime reached, running e2fsck is recommended
EXT4-fs (mmcblk0p3):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ull)
EXT4-fs (mmcblk0p4): warning: checktime reached, running e2fsck is recommended
EXT4-fs (mmcblk0p4):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ull)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servicemanager', disabling 'servicemanager'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vold', disabling 'vold'
init: cannot find '/system/vendor/bin/pvrsrvinit', disabling 'pvrsrvinit'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netd', disabling 'netd'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netd', disabling 'netd'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rild', disabling 'ril-daemon'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surfaceflinger', disabling 'surfaceflinger'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app_process', disabling 'zygote'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drmserver', disabling 'drm'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mediaserver', disabling 'media'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dbus-daemon', disabling 'dbus'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installd', disabling 'installd'
init: cannot find '/system/etc/install-recovery.sh', disabling 'flash_recovery'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keystore', disabling 'keystore'
init: property (null) has no value for writing to /sys/class/android_usb/android
0/iManufacturer
init: property (null) has no value for writing to /sys/class/android_usb/android
0/iProduct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sh', disabling 'console'
mfc_firmware_request_complete_handler: failed to load MFC F/W, MFC will not work
ing
android_usb: already disabled
adb_bind_config
adb_open
android_work: did not send uevent (0 0   (null))
android_work: sent uevent USB_STATE=CONNECTED
android_usb gadget: high speed config #1: android
android_work: sent uevent USB_STATE=CONFIGURED
我的系统跑到这里就死掉了,应该还是文件系统没做好,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yaffs: dev is 32505860 name is "mtdblock4" rw
yaffs: yaffs: Attempting MTD mount of 31.4,"mtdblock4"
yaffs: yaffs_read_super: is_checkpointed 1
yaffs: dev is 32505862 name is "mtdblock6" rw
yaffs: yaffs: Attempting MTD mount of 31.6,"mtdblock6"
yaffs: yaffs_read_super: is_checkpointed 0
yaffs: dev is 32505861 name is "mtdblock5" rw
yaffs: yaffs: Attempting MTD mount of 31.5,"mtdblock5"
yaffs: yaffs_read_super: is_checkpointed 0

------------------------------------------这个说明ramdisk 是yaffs的,所以要处理一下。
EXT4-fs (mmcblk0p2):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ull)
EXT4-fs (mmcblk0p3): warning: checktime reached, running e2fsck is recommended
EXT4-fs (mmcblk0p3):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ull)
EXT4-fs (mmcblk0p4): warning: checktime reached, running e2fsck is recommended
EXT4-fs (mmcblk0p4):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ull)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servicemanager', disabling 'servicemanager'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vold', disabling 'vold'
init: cannot find '/system/vendor/bin/pvrsrvinit', disabling 'pvrsrvinit'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netd', disabling 'netd'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netd', disabling 'netd'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rild', disabling 'ril-daemon'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surfaceflinger', disabling 'surfaceflinger'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app_process', disabling 'zygote'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drmserver', disabling 'drm'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mediaserver', disabling 'media'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dbus-daemon', disabling 'dbus'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installd', disabling 'installd'
init: cannot find '/system/etc/install-recovery.sh', disabling 'flash_recovery'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keystore', disabling 'keystore'

——这些说明文件系统没挂载上。
估计楼主的是android2.3.1 这个android2.3.1  是最早的android2.3 系统,很多脚本不完善的,所以最好别用这个版本来做SD 或者inand 启动,否则会很多麻烦。
你上面还有一个原因,估计uboot给system.img 的分区比实际下载的system.img 分区小,这样导致会加载失败也会的,你自己看看吧。我要调整我的uboot了。

网友:
#define                SYSTEM_PART_SIZE                _100MB
#define                USER_DATA_PART_SIZE                (350*1024*1024)
#define                CACHE_PART_SIZE                        _100MB

这个就是我以前nandflash 分的,现在到了inand 就是太小了
SYSTEM_PART_SIZE少说也要200M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版主的解答,我的uboot分区已经是更改了的,原来应该是250M的,但是我用android4.0系统编译出来的system有260M,所以就改了这个:
#ifdef CONFIG_S5PC110
//#define                SYSTEM_PART_SIZE                (256*1024*1024)
#define                SYSTEM_PART_SIZE                (384*1024*1024)
#else
#define                SYSTEM_PART_SIZE                (384*1024*1024)
#endif
//#define                USER_DATA_PART_SIZE                (350*1024*1024)
#define                USER_DATA_PART_SIZE                (322*1024*1024)

另外版主说的2.3.1这个版本有问题,给了我一个安慰。因为我用这个版本用制作SD卡镜像的这种方式编译出来的system只有6M。 制作SD卡镜像ramdisk一定要用ext2格式的吗? ramdisk好像是脚本里面自动生成的,制作起来好像也比较麻烦。能不能给点方法怎么去处理?

网友:
system只有6M? 这么小,不可能吧,我见过最少的是40M已经裁剪的够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的解答,我的uboot分区已经是更改了的,原来应该是250M的,但是我用android4.0系统编译出来的system有260M,所以就改了这个:
#ifdef CONFIG_S5PC110
//#define                SYSTEM_PART_SIZE                (256*1024*1024)
#defi ...
手动打包工具啊,看NQARM专区最近wince.android 发的文章。
还有你用file 命令查看你的system.img 是什么格式打包的,
android4.0 应该是ext4.0 的,这个应该不成什么问题了。
加载不成功?是否是你的uboot 太老了,老的uboot是没法加载ext4 的文件格式的系统的,也会产生这种现象,这几天都发现了很多这种问题了。

网友C:
file system.img
system.img: VMS Alpha executable
这样是不行的,这个说明不是system.img
ext4 文件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file system.img
system.img: VMS Alpha executable
这样是不行的,这个说明不是system.img
ext4 文件格式。
结论是file system.img和file system.img用unyaffs解压,用mkyaffs2image压缩而成.

这样是不行的哦

网友C:
./make_ext4fs  -l 120M -a system system.img out/target/product/smdkv210/system
经过这么压缩
再用file 命令查看就变成ext4 文件格式的系统了。
file system.img
system.img: Linux rev 1.0 ext4 filesystem data, UUID=57f8f4bc-abf4-0000-675f-946fc0f9f25b (extents) (large files)
还要要注意out/target/product/smdkv210 下的init.rc文件一定要保证是去掉了yaffs的标志,可以直接复制init_SDMMC.rc 的过来改名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system 6M的肯定起不来呀,可能就像版主说的,2.3的系统存在问题,还是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像最后4.0里面有个脚本mkusering.sh,会调用make_ext4fs这个命令,把system做成ext4格式的。我这俩天要调一个touchscreen驱动,调完了才能继续SD卡制作。还是想多向版主请教一些。你说的工具主要都是重新制作system的,但是ramdisk怎么办呢,我最头痛的是ramdisk,看别人工具里都mkext3image这样的工具,我这源码里只有mkyaffs2image。
还有我的uboot好像确实是比较老1.3.4版本的,里面的命令找不到ext4format,只有ext2和ext3,这样应该能通过吧,因为内核选项里有use ext4 for ext2 and ext3.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最后4.0里面有个脚本mkusering.sh,会调用make_ext4fs这个命令,把system做成ext4格式的。我这俩天要调一个touchscreen驱动,调完了才能继续SD卡制作。还是想多向版主请教一些。你说的工具主要都是重新制作syste ...
是否调用了难说,你用file 命令看一下格式就知道了。

网友:
嗯~谢谢版主。
另外我还有别的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用的android4.0系统编译出来的system能够正常跑,但是我将system重新用mkyaffs2image打包之后,系统就跑不起来了,是什么原因呢。我重新打包的时候,只是将out/target/product/smdkv210/system/usr/idc/里面的一个文件换了个名字, 即将上s3c_ts.idc换成了sis9200_i2c_touchscreen.idc. 这个文件只是和触摸屏有关的,但是重新打包之后,就出现PVR_K:(Error): BridgedDispatchKM: Driver initialisation not completed yet. [4799, drivers/gpu/pvr/bridged_pvr_bridge.c]。 用原来的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版主啊,现在按你的方法试了,还是挂载不上文件系统。以前的yaffs2已经没有了,证明system.img已经是ext4格式的,并且file 查看也正确。但是报错如下:
Freeing init memory: 176K
init: /init.rc: 422: invalid option 'symlink'
init (1): /proc/1/oom_adj is deprecated, please use /proc/1/oom_score_adj instead.
init: cannot open '/initlogo.rle'
EXT4-fs (mmcblk0p2): recovery complete
EXT4-fs (mmcblk0p2):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ull)
EXT4-fs (mmcblk0p3): recovery complete
EXT4-fs (mmcblk0p3):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ull)
EXT4-fs (mmcblk0p4): recovery complete
EXT4-fs (mmcblk0p4):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ull)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servicemanager', disabling 'servicemanager'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vold', disabling 'vold'
init: cannot find '/system/vendor/bin/pvrsrvinit', disabling 'pvrsrvinit'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netd', disabling 'netd'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debuggerd', disabling 'debuggerd'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rild', disabling 'ril-daemon'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surfaceflinger', disabling 'surfaceflinger'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app_process', disabling 'zygote'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drmserver', disabling 'drm'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mediaserver', disabling 'media'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dbus-daemon', disabling 'dbus'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installd', disabling 'installd'
init: cannot find '/system/etc/install-recovery.sh', disabling 'flash_recovery'
mfc_firmware_request_complete_handler: failed to load MFC F/W, MFC will not working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keystore', disabling 'keystore'
init: property (null) has no value for writing to /sys/class/android_usb/android0/iManufacturer
init: property (null) has no value for writing to /sys/class/android_usb/android0/iProduct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sh', disabling 'console'
android_usb: already disabled
adb_bind_config
warning: `adbd' uses 32-bit capabilities (legacy support in use)
android_work: did not send uevent (0 0   (null))
adb_open
android_work: sent uevent USB_STATE=CONNECTED
android_usb gadget: high speed config #1: android
android_work: sent uevent USB_STATE=CONFIGURED
是我的分区问题吗?又该如何分区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另外,我的init.rc也改成如下了:应该是没有问题,实在找不到原因了。
on fs
# mount mtd partitions
    # Mount /system rw first to give the filesystem a chance to save a checkpoint
    #mount yaffs2 mtd@system /system
        mount ext4 /dev/mmcblk0p2 /system
    chown root /system/bin/pppd
    chmod 4755 /system/bin/pppd
    chmod 0755 /system/lib/libztewcdma-ril.so
        mount ext4 /dev/mmcblk0p2 /system ro remount
        mount ext4 /dev/mmcblk0p3 /data nosuid nodev
        mount ext4 /dev/mmcblk0p4 /cache nosuid nodev
    #mount yaffs2 mtd@system /system ro remount
    #mount yaffs2 mtd@userdata /data nosuid nodev
    #mount yaffs2 mtd@cache /cache nosuid nodev

网友:
mkyaffs2image--------------这个不是SD或者inand 启动的啊,这是nandflash启动的文件格式,你搞错了

android2.3 和android4.0.3 我都在S5PV210 上试过了,完全没问题。
你的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servicemanager', disabling 'servicemanager'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vold', disabling 'vold'
init: cannot find '/system/vendor/bin/pvrsrvinit', disabling 'pvrsrvinit'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netd', disabling 'netd'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debuggerd', disabling 'debuggerd'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rild', disabling 'ril-daemon'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surfaceflinger', disabling 'surfaceflinger'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app_process', disabling 'zygote'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drmserver', disabling 'drm'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mediaserver', disabling 'media'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dbus-daemon', disabling 'dbus'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installd', disabling 'installd'
init: cannot find '/system/etc/install-recovery.sh', disabling 'flash_recovery'
mfc_firmware_request_complete_handler: failed to load MFC F/W, MFC will not working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keystore', disabling 'keystore'
init: property (null) has no value for writing to /sys/class/android_usb/android0/iManufacturer
init: property (null) has no value for writing to /sys/class/android_usb/android0/iProduct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sh', disabling 'console'
说明你的ramdisk 还是yaffs 的,你注意一下,下的是ramdisk-uboot.img ,这个是ramdisk.img 重新打包的,而很多系统尤其是android2.3.1 比较SB的,只要不手动删除这个ramdisk.img,重新编译根本没变的。所以会启动就像你的那样,不起来。你手动删除先,还有init.rc 在SD卡或者inand 启动的时候是从init_SDMMC.rc 过来的,你最好不要手动在原来的init.rc里面添加,否则你就悲剧了。O(∩_∩)O~
忙去了。

太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的system.img,不是mkyaffs2image编译出来的,应该是mk_ext4这个编译出来的,具体我没深究这个,因为现在直接用file命令查看很容易就看出它是不是ext4格式的,至于楼主您说的ramdisk还是yaffs格式的,这个我还真不会看,因为我烧进sd卡中的也是ramdisk-uboot.img.  file 命令查看这个ramdisk-uboot.img好像也是对的,怎么样才能确定ramdisk也做成了ext4格式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的system.img,不是mkyaffs2image编译出来的,应该是mk_ext4这个编译出来的,具体我没深究这个,因为现在直接用file命令查看很容易就看出它是不是ext4格式的,至于楼主您说的ramdisk还是yaffs格式的,这个我还 ...

这个关键是看init.rc文件是否已经是从init_SDMMC.rc 转过来的, 如果不是,肯定ramdisk.img 不满足要求的。

网友:
我编译出来的源码,out/target/product/smdkv210/root/ 有一个init.rc还有一个是init.smdkv210.rc.  其中init.rc是system/core/rootdir/下面的init.rc转过来的,init.smdkv210.rc是device/下 init.smdkv210_sdmmc.rc转过来的,这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呀。 我试过将init.rc里面关于mount fs这段修改成我上面说的那种 mount /dev/mmcblk0p2 /system这种形式,就不会存在:
yaffs: dev is 32505860 name is "mtdblock4" rw
yaffs: yaffs: Attempting MTD mount of 31.4,"mtdblock4"
yaffs: yaffs_read_super: is_checkpointed 1
yaffs: dev is 32505862 name is "mtdblock6" rw
yaffs: yaffs: Attempting MTD mount of 31.6,"mtdblock6"
yaffs: yaffs_read_super: is_checkpointed 0
yaffs: dev is 32505861 name is "mtdblock5" rw
yaffs: yaffs: Attempting MTD mount of 31.5,"mtdblock5"
yaffs: yaffs_read_super: is_checkpointed 0
这种信息。 一旦还原的话,就会存在。
需不需要有传递给kernel的参数?像这样的 CONFIG_BOOTARGS  root=/dev/mmcblk0p2

网友:
你搞错了吧。
init.rc yaffs2文件系统是init.rc
如果是ext 文件系统那就是init_sdmmc.rc 来的
你看一下sate210/android/device/samsung/smdkv210/device.mk这个文件就知道了。

网友:
好像没错呀,我查看了2.3的源码,init.rc确实是从init_sdmmc.rc里面转过来的。我现在这个版本4.0.4是这样定义的:
ifeq ($(BOARD_SDMMC_BSP),true)
source_init_rc_file := $(LOCAL_PATH)/init.smdkv210_sdmmc.rc
source_init_rc_file := $(LOCAL_PATH)/init.smdkv210.rc
endif
PRODUCT_COPY_FILES := \
$(source_init_rc_file):root/init.smdkv210.rc \
而且init.smdkv210_sdmmc.rc文件比init.rc文件少了很多内容,这样我就试着将init.rc中on fs部分修改成mount /dev/blkmmc0p2 /system这样。结果还是不行,同样还是找不到ramdisk。
Freeing init memory: 176K
init: /init.rc: 435: invalid option 'symlink'
init (1): /proc/1/oom_adj is deprecated, please use /proc/1/oom_score_adj instead.
init: cannot open '/initlogo.rle'
EXT4-fs (mmcblk0p2):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ull)
EXT4-fs (mmcblk0p3): recovery complete
EXT4-fs (mmcblk0p3):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ull)
EXT4-fs (mmcblk0p4): recovery complete
EXT4-fs (mmcblk0p4):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ull)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servicemanager', disabling 'servicemanager'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vold', disabling 'vold'
init: cannot find '/system/vendor/bin/pvrsrvinit', disabling 'pvrsrvinit'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netd', disabling 'netd'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debuggerd', disabling 'debuggerd'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rild', disabling 'ril-daemon'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surfaceflinger', disabling 'surfaceflinger'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app_process', disabling 'zygote'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drmserver', disabling 'drm'
mfc_firmware_request_complete_handler: failed to load MFC F/W, MFC will not working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mediaserver', disabling 'media'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dbus-daemon', disabling 'dbus'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installd', disabling 'installd'
init: cannot find '/system/etc/install-recovery.sh', disabling 'flash_recovery'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keystore', disabling 'keystore'
init: property (null) has no value for writing to /sys/class/android_usb/android0/iManufacturer
init: property (null) has no value for writing to /sys/class/android_usb/android0/iProduct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sh', disabling 'console'
android_usb: already disabled
adb_bind_config
warning: `adbd' uses 32-bit capabilities (legacy support in use)
android_work: did not send uevent (0 0   (null))
adb_open
android_work: sent uevent USB_STATE=CONNECTED
android_usb gadget: high speed config #1: android
android_work: sent uevent USB_STATE=CONFIGURE
直接将init.rc用替换init.smdkv_sdmmc.rc,也起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ke_ext4fs  -l 120M -a system system.img out/target/product/smdkv210/system
经过这么压缩
再用fi ...

你好,我用make_ext4fs制作的system镜像可以挂载上,并且也启动到了Android界面。但是很多应用程序不能使用了,比如不能放歌曲、不能看视频,不能安装应用程序。安装应用程序就会导致Android界面重启,终端提示:
binder: 465:465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64-0
binder: 465:508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60-0
binder: 465:508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60-0
binder: 465:508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60-0
binder: 465:508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60-0
binder: 465:508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60-0
binder: 465:508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60-0
binder: 465:508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60-0
binder: 407:407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64-0
alarm_release: clear alarm, pending 0
alarm_release: clear alarm, pending 0
alarm_release: clear alarm, pending 0
request_suspend_state: wakeup (0->0) at 249555247379 (1970-01-02 19:22:47.319828253 UTC)
init: untracked pid 72 exited
init: untracked pid 556 exited
init: untracked pid 223 exited
init: untracked pid 583 exited
init: untracked pid 199 exited
init: untracked pid 572 exited
init: untracked pid 218 exited
init: untracked pid 209 exited
init: untracked pid 301 exited
init: untracked pid 352 exited
init: untracked pid 407 exited
init: untracked pid 386 exited
init: untracked pid 317 exited
init: untracked pid 398 exited
init: untracked pid 378 exited
init: untracked pid 367 exited
init: untracked pid 416 exited
init: untracked pid 287 exited
init: untracked pid 438 exited
init: untracked pid 267 exited
init: untracked pid 465 exited
init: untracked pid 304 exited
init: untracked pid 339 exited
init: untracked pid 427 exited
init: untracked pid 212 exited

网友C:
呵呵,这个楼上问题还没解决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这个楼上问题还没解决吗?

。。。估计楼主已经解决了。。。但是我还没解决呢
你在帮分析分析被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估计楼主已经解决了。。。但是我还没解决呢
你在帮分析分析被

这种问题应该是ramdisk 格式还不是ext4的,
这个要非常注意的,我记得以前遇到过,不过如果是android4.0 ,所有镜像都已经是ext 格式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应该是ramdisk 格式还不是ext4的,
这个要非常注意的,我记得以前遇到过,不过如果是android4.0 ...

这个我解决了  好像是sd卡的问题  我把sd卡在ubuntu下用mkfs.ext4格式化了system分区
然后手动复制粘贴system里的东西到sd卡  在给了一个755得权限  然后上面那一堆can‘t find xxx 都没有了,变成cannot find '/system/etc/install-recovery.sh一个了
我查了一下system里确实没有这个  而且下面能看见android得字样了

但有了一个新得问题啊  跟28楼哥们类似android下面不继续走了啊  愁死我了。。。求分析
而且会按概率出现kernel panic 时有时没有
还有个问题CPUFreq driver是什么  我能把这个驱动屏蔽掉吗?

网友:
EXT4-fs (mmcblk0p2): recovery complete
EXT4-fs (mmcblk0p2):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ull)
EXT4-fs (mmcblk0p3): warning: maximal mount count reached, running e2fsck is recommended
EXT4-fs (mmcblk0p3): recovery complete
EXT4-fs (mmcblk0p3):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ull)
EXT4-fs (mmcblk0p4): recovery complete
EXT4-fs (mmcblk0p4):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ull)
init (1): /proc/1/oom_adj is deprecated, please use /proc/1/oom_score_adj instead.
init: cannot find '/system/etc/install-recovery.sh', disabling 'flash_recovery'
adb_bind_config
adb_open
s3c_udc_cable_usbdetected..
root@android:/ # PVR_K:(Warning): SysFinalise: Version string: SGX540 S5PC110 [384, drivers/gpu/pvr/s5pc110/sysconfig.c]
s3c_udc_cable_usbdetected..
s3c_udc_cable_usbdetected..
android_usb gadget: high speed config #1: android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Attempted to kill init!
[] (unwind_backtrace+0x0/0xec) from [] (panic+0x6c/0x18c)
[] (panic+0x6c/0x18c) from [] (do_exit+0xb0/0x62c)
[] (do_exit+0xb0/0x62c) from [] (do_group_exit+0x90/0xc0)
[] (do_group_exit+0x90/0xc0) from [] (get_signal_to_deliver+0x36c/0x3a8)
[] (get_signal_to_deliver+0x36c/0x3a8) from [] (do_signal+0xb0/0x5a8)
[] (do_signal+0xb0/0x5a8) from [] (do_notify_resume+0x18/0x48)
[] (do_notify_resume+0x18/0x48) from [] (work_pending+0x24/0x28)

网友:
没有任何改变  这次重启的结果就和上次不一样
EXT4-fs (mmcblk0p2): recovery complete
EXT4-fs (mmcblk0p2):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ull)
EXT4-fs (mmcblk0p3): warning: maximal mount count reached, running e2fsck is recommended
EXT4-fs (mmcblk0p3): recovery complete
EXT4-fs (mmcblk0p3):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ull)
EXT4-fs (mmcblk0p4): recovery complete
EXT4-fs (mmcblk0p4):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ull)
init (1): /proc/1/oom_adj is deprecated, please use /proc/1/oom_score_adj instead.
init: cannot find '/system/etc/install-recovery.sh', disabling 'flash_recovery'
root@android:/ # adb_bind_config
adb_open
s3c_udc_cable_usbdetected..
PVR_K:(Warning): SysFinalise: Version string: SGX540 S5PC110 [384, drivers/gpu/pvr/s5pc110/sysconfig.c]
s3c_udc_cable_usbdetected..
s3c_udc_cable_usbdetected..
android_usb gadget: high speed config #1: android
init: untracked pid 1073 exited
init: untracked pid 1071 exited
init: untracked pid 1111 exited
request_suspend_state: wakeup (3->0) at 24260701941 (2010-01-01 12:00:13.061647009 UTC)
init: untracked pid 1067 exited
init: untracked pid 1112 exited
init: untracked pid 1121 exited
request_suspend_state: wakeup (0->0) at 27311611589 (2010-01-01 12:00:16.112556365 UTC)
init: untracked pid 1132 exited
init: untracked pid 1135 exited
request_suspend_state: wakeup (0->0) at 32594789880 (2010-01-01 12:00:21.395734698 UTC)
request_suspend_state: wakeup (0->0) at 37628302502 (2010-01-01 12:00:26.429247695 UTC)
init: untracked pid 1143 exited
init: untracked pid 1151 exited
request_suspend_state: wakeup (0->0) at 37654100173 (2010-01-01 12:00:26.455045198 UTC)
init: untracked pid 1149 exited
request_suspend_state: wakeup (0->0) at 42689179044 (2010-01-01 12:00:31.490124153 UTC)
init: critical process 'servicemanager' exited 4 times in 4 minutes; rebooting into recovery mode
SysRq : Emergency Remount R/O
EXT4-fs (mmcblk0p2): re-mounted. Opts: (null)
EXT4-fs (mmcblk0p3): re-mounted. Opts: (null)
EXT4-fs (mmcblk0p4): re-mounted. Opts: (null)
Emergency Remount complete
Restarting system with command 'recovery'.

网友:
EXT4-fs (mmcblk0p2): recovery complete
EXT4-fs (mmcblk0p2):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ull)
EXT4-fs (mmcblk0p3): warning: maximal mount count reached, running e2fsck is recommended
EXT4-fs (mmcblk0p3): recovery complete
EXT4-fs (mmcblk0p3):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ull)
EXT4-fs (mmcblk0p4): recovery complete
EXT4-fs (mmcblk0p4):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ull)
init (1): /proc/1/oom_adj is deprecated, please use /proc/1/oom_score_adj instead.
init: cannot find '/system/etc/install-recovery.sh', disabling 'flash_recovery'
adb_bind_config
adb_open
s3c_udc_cable_usbdetected..
s3c_udc_cable_usbdetected..
s3c_udc_cable_usbdetected..
android_usb gadget: high speed config #1: android
root@android:/ # PVR_K:(Warning): SysFinalise: Version string: SGX540 S5PC110 [384, drivers/gpu/pvr/s5pc110/sysconfig.c]
binder: release 1066:1066 transaction 31 in, still active
binder: send failed reply for transaction 31 to 1067:1067
init: untracked pid 1072 exited
request_suspend_state: wakeup (3->0) at 25253189951 (2010-01-01 12:00:14.057993060 UTC)
init: untracked pid 1068 exited
init: untracked pid 1074 exited
init: untracked pid 1114 exited
init: untracked pid 1115 exited
request_suspend_state: wakeup (0->0) at 28314282807 (2010-01-01 12:00:17.119086249 UTC)
request_suspend_state: wakeup (0->0) at 33861426141 (2010-01-01 12:00:22.666228666 UTC)
init: untracked pid 1129 exited
request_suspend_state: wakeup (0->0) at 33881509641 (2010-01-01 12:00:22.686313249 UTC)
init: untracked pid 1134 exited
request_suspend_state: wakeup (0->0) at 38917158471 (2010-01-01 12:00:27.721961705 UTC)
init: untracked pid 1141 exited
request_suspend_state: wakeup (0->0) at 38939219720 (2010-01-01 12:00:27.744022871 UTC)
init: untracked pid 1146 exited
request_suspend_state: wakeup (0->0) at 43974592094 (2010-01-01 12:00:32.779395286 UTC)
init: untracked pid 1153 exited
init: untracked pid 1157 exited
request_suspend_state: wakeup (0->0) at 44000427927 (2010-01-01 12:00:32.805230869 UTC)
init: untracked pid 1159 exited
request_suspend_state: wakeup (0->0) at 48025702914 (2010-01-01 12:00:36.830506564 UTC)
request_suspend_state: wakeup (0->0) at 48041086041 (2010-01-01 12:00:36.845889899 UTC)
init: untracked pid 1168 exited
init: untracked pid 1169 exited
request_suspend_state: wakeup (0->0) at 53078770458 (2010-01-01 12:00:41.883573733 UTC)
init: untracked pid 1179 exited
init: untracked pid 1175 exited
request_suspend_state: wakeup (0->0) at 53103751620 (2010-01-01 12:00:41.908555145 UTC)

网友C:
引用 网友D:
EXT4-fs (mmcblk0p2): recovery complete
EXT4-fs (mmcblk0p2):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 ...

这个遇到过,好像是uboot内存设置的问题。是否是从1GB 改成512M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遇到过,好像是uboot内存设置的问题。是否是从1GB 改成512MB的?

uboot直接可以用  所以我没有改

uboot启动得时候打印信息显示1GB内存  但我记得这个板子是512的
改了环境变量就可以进入kernel 所以我没太在意

请问如果修改内存设置  怎么修改  先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呵呵,这个楼上问题还没解决吗?

这个问题是2.3系统的,还没解决。现在弄4.0 的系统,有了新问题。

就是35楼的问题。我的Android是4.0的,在BoardConfig.mk里面没发现有BOARD_SDMMC_BSP这个变量,我就直接编译出来后,使用make_ext4fs制作的system.img镜像,制作成EXT4格式的了。我的u-boot也是1.3.4版本,利用带的工具ext3format格式化的system分区,系统第一次启动之后就出现下面的错误:

Freeing init memory: 176K
init: cannot open '/initlogo.rle'
EXT4-fs (mmcblk0p2):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ull)
EXT4-fs (mmcblk0p3):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ull)
EXT4-fs (mmcblk0p4): warning: checktime reached, running e2fsck is recommended
EXT4-fs (mmcblk0p4):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ull)
EXT4-fs error (device mmcblk0p3): ext4_mb_generate_buddy:736: group 1, 25600 blocks in bitmap, 32237 in gd
Aborting journal on device mmcblk0p3-8.
EXT4-fs (mmcblk0p3): Remounting filesystem read-only
EXT4-fs error (device mmcblk0p3) in ext4_reserve_inode_write:5641: Journal has aborted
EXT4-fs error (device mmcblk0p3) in ext4_evict_inode:215: Journal has aborted

rtusb init rt2870 --->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rt2870
EXT4-fs error (device mmcblk0p2): ext4_mb_generate_buddy:736: group 1, 25600 blocks in bitmap, 26728 in gd
Aborting journal on device mmcblk0p2-8.

EXT4-fs (mmcblk0p2): Remounting filesystem read-only
EXT4-fs error (device mmcblk0p2) in ext4_reserve_inode_write:5641: Journal has aborted
EXT4-fs error (device mmcblk0p2) in ext4_evict_inode:215: Journal has aborted

init: Unable to open persistent property directory /data/property errno: 2

我用ls查看了一下,发现也挂载上了。但是一直打印下面的信息,停留在ANDROID字样的界面,进入不了系统。

request_suspend_state: wakeup (3->0) at 5335262707 (2014-03-02 08:59:42.414075023 UTC)
init: untracked pid 2179 exited
init: untracked pid 2184 exited
request_suspend_state: wakeup (0->0) at 9111824947 (2014-03-02 08:59:46.190638013 UTC)
init: untracked pid 2230 exited
init: untracked pid 2229 exited
request_suspend_state: wakeup (0->0) at 13894569232 (2014-03-02 08:59:50.973382464 UTC)
init: untracked pid 2290 exited
init: untracked pid 2289 exited
……

要是再次启动的话,错误就会变成:

Freeing init memory: 176K
init: cannot open '/initlogo.rle'
EXT4-fs warning (device mmcblk0p2): ext4_clear_journal_err:4154: Filesystem error recorded from previous mount: IO failure
EXT4-fs warning (device mmcblk0p2): ext4_clear_journal_err:4155: Marking fs in need of filesystem check.
EXT4-fs (mmcblk0p2): warning: mounting fs with errors, running e2fsck is recommended
EXT4-fs (mmcblk0p2): recovery complete
EXT4-fs (mmcblk0p2):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ull)
EXT4-fs warning (device mmcblk0p3): ext4_clear_journal_err:4154: Filesystem error recorded from previous mount: IO failure
EXT4-fs warning (device mmcblk0p3): ext4_clear_journal_err:4155: Marking fs in need of filesystem check.
EXT4-fs (mmcblk0p3): warning: mounting fs with errors, running e2fsck is recommended
EXT4-fs (mmcblk0p3): recovery complete
EXT4-fs (mmcblk0p3):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ull)
EXT4-fs (mmcblk0p4): warning: checktime reached, running e2fsck is recommended
EXT4-fs (mmcblk0p4): recovery complete
EXT4-fs (mmcblk0p4):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ull)
EXT4-fs error (device mmcblk0p3): ext4_mb_generate_buddy:736: group 1, 25600 blocks in bitmap, 32237 in gd
Aborting journal on device mmcblk0p3-8.
EXT4-fs (mmcblk0p3): Remounting filesystem read-only
EXT4-fs error (device mmcblk0p3) in ext4_reserve_inode_write:5641: Journal has aborted
EXT4-fs error (device mmcblk0p3) in ext4_evict_inode:215: Journal has aborted
rtusb init rt2870 --->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rt2870
EXT4-fs error (device mmcblk0p2): ext4_mb_generate_buddy:736: group 1, 25600 blocks in bitmap, 26728 in gd
Aborting journal on device mmcblk0p2-8.
EXT4-fs (mmcblk0p2): Remounting filesystem read-only
EXT4-fs error (device mmcblk0p2) in ext4_reserve_inode_write:5641: Journal has aborted
EXT4-fs error (device mmcblk0p2) in ext4_evict_inode:215: Journal has aborted

一样是进入不了Android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是2.3系统的,还没解决。现在弄4.0 的系统,有了新问题。

就是35楼的问题。我的Android是4.0 ...

握手。。。
那个BOARD_SDMMC_BSP是干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握手。。。
那个BOARD_SDMMC_BSP是干啥的?

就是编译后的文件跑在emmc上,文件系统格式是EXT4,要是设置为False的话就编译的Yaffs格式。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已经解决了 差点忘了这个帖子了 大致说一下我得过程这个问题要在串口行输入logcat查看android的log信息
然后找到出问题位置  我记得当时是 ICU

弄了两天没有解决 后来换了一个uboot这个问题就过去了  可能确实是前面所说得ram得问题
ICU过去了后就是SensorService得错误  android4.0启动这个服务 初始化上会初始化我板子上没有的东西 然后调用ioctl 所以必然出错啊
搞了好几天  最后我删掉了/hardware/invensensor 这个文件夹(名字记不太清了但肯定时inv开头) 因为初始化会自动调用这里得函数
然后在删除/out/target/product/$BOARD_NAME/system/lib 重新编译后fastboot烧写
然后就看到android桌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解决了 差点忘了这个帖子了 大致说一下我得过程这个问题要在串口行输入logcat查看android的log信息
然 ...

谢谢你的回复。我看了一下我的logcat,好像没看到invensense的信息啊。 能加个Q不,我还没解决,愁死了啊。我的Q 271891857,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