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64位win7下能用的CCS软件

楼主:
求64位win7下能用的CCS软件。

网友:
http://downloads.ti.com/download ... 8a227b944165c1f49a2

我的64位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显示是32位,64位能用?

网友A:
我能用,一切正常。你有神秘使用问题呢?

网友:
现在好多软件还是32位的,不是都还用着?只不过好像64位软件针对64位系统性能优化了吧
一般硬件相关的驱动程序才区分否则不能使用的
在64位win8下使用新版CCS表示无发现问题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能用,一切正常。你有神秘使用问题呢?

点不开你的链接啊?大兄弟~

网友:
我的V5能用啊  你要是不嫌弃版本低的话你联系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显示是32位,64位能用?

大部分功能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