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产生这样的波形

楼主:
如何由上面的波形产生下面的波形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2个定时器就可以完成!自己好好考虑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具体的思路是怎样?

网友:
用一个4069,组成两个振荡器,用振荡慢的控制振荡快的,输出就是楼主图中波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但我要可以调整占空比

网友:
围观一下,具体要实现什么的呢?才好下脚啊

网友:
用电路实现还是程序实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额,我发现我的想法是错的,不好意思啊!

网友:
这个叫做“调制”,用低频信号源去控制高频信号源,不过楼主先要确认波形的幅度,如果真是如楼主图中所示那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路,程序都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要可以调整占空比这样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准确画图,中间的高频信号是由0至最高电平还是由中间电平至最高电平,二者的电路截然不同。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程序的话直接产生你所想要的两个波形,然后想与就可以了,可以实现,占空比也能调整

网友:
楼主的图,是在PWM波形的正脉冲上,再来个PWM,里面的那个脉冲幅度多大,估计模拟电路实现起来难道大,,

网友:
这个题目有意思!

网友:
幅度不是0到VPP

网友:
回复 网友E:

所以比较麻烦

网友:
你这个是在做什么产品啊?

输出的脉冲宽度=输入宽度
输出宽度被某个pwm调制,同时幅度上平移上去。

网友:
逆变焊机的触发波形

网友:
回复 网友E:

逆变焊机的触发波形

网友:
输出的脉冲宽度=输入宽度
输出宽度被某个pwm调制,同时幅度上平移上去?

网友:
很多带PWM的片子上都带这个功能,具体忘了叫什么功能了。反正是做电机控制方面的。

网友:
期待论坛里的那些高手们提出方案来
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就不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都有人说过有这功能,但都每人记得是什么功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ADuC7026上叫门驱动单元,别的不知道了

网友:
那楼主把输出的要求说清楚些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好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现在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网友:
哦!
输入脉冲宽度

输出幅度,及中间点的幅度

载波频率,占空比。。。。。。

网友:
回复 网友E:

载波频率是300K,占空比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