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85通信和232通信单片机的程序是否相同

楼主:
谢谢大家指导

网友:
485通信和232通信只是规定的硬件上的连接协议,软件上并没有规定,因此可以说是一样的,我们做的东西都是485和232完全通用的。但是由于485是半双工的,收和发不能同时进行,因此在软件上需要特殊处理,如果程序本身就不会同时收和发的话程序可以通用!

网友:
同楼上 除了 485不能同时收发之外
程序上面是一模一样的  硬件上面加个485转换芯片
顶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多谢指点,我现在用 的是一个单片机只发送,另一个单片机只接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指点

网友:
可以相同,但要使用自动换向的485收发器,但好的设计应该自行控制收发并根本需要引入适当的通讯协议。485通常用于远距、高抗干扰的应用场合,引入协议对可靠性更有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