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Mainframe 模拟软件hercules在ubuntu下的配置

楼主:
第一步:下载软件
     1.到电骡上下载ADCD(ZOS,1.4到1.9都有下载)。
     2.下载Hercules 软件,官网上有。
   3.在ubuntu软件源里找x3270。
第二步,配置Hercules.cnf。
第三步,x3270仿真软件PCOM。

   运行3270仿真软件, 在通信菜单→配置为:主机类型:zSeries或OS390,接口:LAN,连接:Telnet3270,链路参数: IP地址:(主要)127.0.0.1, 端口:3270。
第四步:启动mainframe

1. cd /usr/lib/hercules(我的系统)
输入:
hercules -f zos19.cnf
zos19.cnf为你的Hercules配置文件名
2. 输入IPL命令启动大机
在Hercules命令行执行ipl A80(从卷A80启动,A80为启动磁盘卷名,在CNF文件里配置的)
3. 关机时,不要直接关运行中的Herculse窗口(CMD窗口),要在PCOM控制台(非登录TSO的窗口)中输入S Shutdown。等待一段时间(长短看你机器,直到提示SHUTDOWN - ENDED - TIME=xxxx时),否则下次起仿真时要花很长的时间检查文件。
当系统提示为shutdown的时候,注意用$p jes2(这是JES2命令,或$P JES2,term)来关闭jes2,最后在关闭hercules. 或者用Suspend(待机,相当Windows下的待机),下次启动用Resume回复,这样可以快速启动。注意会占用一定的硬盘空间(在 Hercules安装目录),大小和你设置的给大机的内存有关(不过是有压缩的,并不直接等内存大小)。
附录A:

下面是Hercules windows下的配置文件HERCULES.CNF范本(#后面的为注释):

# Sample configuration file for Hercules ESA/390 emulator

CPUSERIAL 000111             # CPU serial number

CPUMODEL 2064                         # CPU model number

MAINSIZE 256                           # Main storage size in megabytes,主存,给大机用的内存

# 越大越好,但建议不大于实际电脑的空余物理内存数

CODEPAGE default                      # CodePage conversion table

XPNDSIZE 0                            # Expanded storage size in megabytes

CNSLPORT 3270                         # TCP port number to which consoles connect

HTTPPORT 8088 noauth userid password   # HTTP server port

HTTPROOT /usr/local/share/hercules/    # base directory for built-in web server

NUMCPU 1                               # Number of CPUs,虚拟CPU数,双核CPU时最好设置为2

LOADPARM 0A82CSM1                      # IPL parameter LOADDP FOR BASE SYSTEM,IPL参数

                                       # 启动加载基本系统参数,后面有介绍

OSTAILOR OS/390                        # OS tailoring

TZOFFSET +1400                         # TOD clock offset

PANRATE SLOW                           # Panel refresh rate

PGMPRDOS LICENSED                      # LICENSED OS/390 V2R9

ARCHMODE ESA/390                      # Architecture mode S/370, ESA/390 or ESAME

CCKD CACHE=24                         # CCKD CACHE SIZE IN MB

# .----------------Device number,设备号(可以是多个),16进制,一般用文件名的扩展名即可

# |    .----------Device type,设备类型,一般为3390

# |    |       .--File name and parameters,下载解压后的大机卷文件名,包括路径名

# |    |       |

# |    |       |

# V    V       V

#---    ----    --------------------

0A80    3390 /tem/dasd/z5res1.a80

0A81    3390    /tem/dasd/z5res2.a81

0A82    3390 /tem/dasd/os39m1.a82

0A83    3390   /tem/dasd/z5db21.a83

0A84    3390 /tem/dasd/z5cic1.a84

0A85    3390 /tem/dasd/z5dis1.a85

0A86    3390 /tem/dasd/z5dis2.a86

0A87    3390 /tem/dasd/z5uss1.a87

0A88    3390 /tem/dasd/z5dis3.a88

0A89    3390    C:\Zos15\z5ims1.a89

0A8A    3390 /tem/dasd/z5was1.a8a

0A8B    3390 /tem/dasd/z5was2.a8b

0A8D    3390 /tem/dasd/z5dis4.a8d

0A8E    3390 /tem/dasd/z5db22.a8e

0A8F    3390 /tem/dasd/z5uss2.a8f

0A90    3390 /tem/dasd/z5db81.a90

#LOCAL   3270   TERMINAL

0700-0702 3270

# TCP/IP CTCI Ports, emulate 3 network adapters.

# OS/390 IP PC's IP

0530-0531 3088 CTCI 172.15.1.144 172.15.1.143

0532-0533 3088 CTCI 192.168.1.68 192.168.1.66

0534-0535 3088 CTCI -n 00-06-5B-E2-D9-4C 169.254.1.68 0.0.0.0

# |       |    |            |                  |         |

# |       |    |            |                  |         |

# |       |    |            |                  |         V

# |       |    |            |                  V    Gust(MainFrame) IP

# |       |    |            V                Host IP

# |       |    V          PC(Host) MAC(Option)

# |       V   Emulate Mode

# V      Device Type(option)

# Device Number(Usually two)

注意:

设备号有多种方法表示,如:

0530-0531       指定范围

0530.2          指定数量

0530,0531

以上三种写法都是一样的!

附录B:

下面是IBM ADCD ZOS V1.4 ReadMe

请访问以下连接, 来自IBM官方网站

http://dtsc.dfw.ibm.com/adcd04s/readme.html

1, VOLUME的内容

                                       VOLUME       UCB   SIZE

    IPL resident volume ---------------- S4RES1   A80   2.8 GB

    Second resident volume ------------- S4RES2   A81   2.8 GB

    Master catalog, system data sets --- OS39M1   A82   2.8 GB

    DB2 UDB and related products ------- S4DB21   A83   2.8 GB

    CICS Transaction Server ------------ S4CIC1   A84   1.8 GB

    Maintenance Distribution Libraries - S4DIS1   A85   2.8 GB

    Maintenance Distribution Libraries - S4DIS2   A86   2.8 GB

    UNIX System Services files (HFS) --- S4USS1   A87   2.8 GB

    Maintenance Distribution Libraries - S4DIS3   A88   2.8 GB

    IMS/ESA Transaction and DB Server -- S4IMS1   A89   1.8 GB

    Websphere Volume 1 ---------------- S4WAS1   A8B   2.8 GB

    Websphere Volume 2 ----------------- S4WAS2   A8A   2.8 GB

    Standalone IPL Volume -------------- SARES1   A8C   2.8 GB

    Maintenance Distribution Libraries - S4DIS4   A8D   2.8 GB

2, LOADPARMS

LOADPARM Description

CS CLPA and cold start of JES2. Base z/OS system functions i.e. no CICS, DB2, IMS, WAS, etc.

00 Warm start of JES2. Base z/OS system functions i.e. no CICS, DB2, IMS, WAS, etc.

WS Warm start of JES2. Base z/OS system functions i.e. no CICS, DB2, IMS, WAS, etc.

DC CLPA, brings in CICS LPA modules, cold start of JES2, starts up DB2 and CICS.

DB Warmstart of JES2 and starts the DB2 and CICS.

DI CLPA and cold start of JES2 and loads the IMS Libraries. IMS must be manually started.

CC CLPA and cold start of JES2, loads the CICS Libraries, starts up CICS, no DB2.

CW Warm start of JES2, and starts up CICS.

2C CLPA, cold start of JES2, starts up DB2, no CICS.

2W Warm start of JES2, starts up DB2, no CICS.

IC CLPA and cold start of JES2 and load the IMS Libraries, start IMS, no DB2 or CICS.

IW Warm start of JES2 start IMS, no DB2 or CICS.

AC CLPA and cold start of JES2 load IMS and CICS libraries, start IMS, DB/2, and CICS.

AW Warmstart of JES2. start IMS, DB/2, and CICS.

BC CLPA and cold start of JES2, load WAS libraries, WAS is manually started

BW Warmstart of JES2. WAS is manually started.

99 Points to IODF99 for IPL on MP3000. Reply 00,SYSP=xx were xx is any of the above options i.e. for cics only xx=cc or cw.

添加新卷(新建虚拟的卷)的方法:

1、使用DASDINIT命令(Hercules 自带),产生一个卷,例如卷标USR001, PC 文件名:C:\ZOS\VOLUMES\USR001.DAT

代码:

DASDINIT -bz C:\ZOS\VOLUMES\USR001.DAT 3390 USR001

2、使用下面的MVS 命令找到没有使用的3390 UCB 地址:

代码:

D U,DASD,,,1024          DASD为磁盘,TAPE为磁带,CTC为adapter,1024为最大显示数(包括其它设备类型,不写时为指定设备类型所有)

例如08AF.

注意:MVS必须在SDSF的LOG中输入,并且用“/”开头,当命令比较长时,可以先输入"/",回车后再输入命令。

3、定义卷到z/OS:

在Hercules配置文件(hercules.cnf)中,加入刚刚建好的PC 文件:

代码:

08AF    3390    C:\ZOS\VOLUMES\USR001.DAT

4、在Hercules Console命令行(不是MVS console)attach命令定义该卷,或者重新IPL z/OS.

代码:

attach 08AF    3390    C:\ZOS\VOLUMES\USR001.DAT

然后使用下面MVS命令:

代码:

V 08AF,OFFLINE

5、在z/OS中,使用ICKDSF 初始化该卷,这里是例子:

代码:

//INIT    EXEC PGM=ICKDSF,PARM='NOREPLYU'

//SYSPRINT DD SYSOUT=*

//SYSIN    DD *

INIT NOVALIDATE OWNER(MYSELF) VERIFY(USR001) VOLID(USR001) -

      UNIT(08AF) VTOC(1,0,75) INDEX(6,0,15)

/*

OWNER为所有者,VOLID为卷名,VERIFY为检验,同VOLID,UNIT为UCB地址,VTOC为Catalog,1指第一个Cyline,0指第0磁道,75指占75个磁道,Index为索引,同VTOC

然后使用下面MVS命令:

代码:

V 08AF,ONLINE

6、看看你现在的数据都放在那个卷上。在DFSMS的ISMF中,你可以然后再ISMF中找到对应的VOLUME GROUP。将该卷USR001加入到次VOLUME GROUP中。然后激活SMS SCDS。

这样你就可以使用该卷了。

7. 主机用一段时间后会提示LOGREC满了,可以用以下Job清空,千万别删除SYS1.LOGREC,否则下次无法启动,SYS1.LOGREC为PSU格式的,是无法用其它工具编辑的

//* CLEAR SYS1.LOGREC

//IEFPROC EXEC PGM=IFCDIP00,COND=(0,NE)

//SERERDS DD DSN=SYS1.LOGREC,DISP=SHR

//*

8. 加载网卡

(1). 下载和安装TunTap32和WinPCap

(2). Hercules配置,在控制台上用d u,ctc察看你的CTC设备的地址,然后在hercules配置文件中加入如下参数(0E20-0E21为设备地址):

0E20-0E21 CTCI 192.168.0.5 192.168.0.2

第一个IP为主机用的IP,第二个要运行主机的PC机的IP,两IP必须在同一网段内。

其中的设备地址和IP地址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修改。

(3). TCPPROF文件的配置,有如下参数需要修改(tcpprof不同系统不同,ADCD v1.5为TCPIP.PROFILE.TCPIP,修改前建议先备份一个):

DEVICE CTC1 CTC 520

LINK CTC1L CTC 0 CTC1

HOME

192.168.0.5 CTC1L

PRIMARYINTERFACE CTC1L

GATEWAY

192.168.0.2 = CTC1L 1492 HOST

DEFAULTNET 192.168.0.2 CTC1L 1492 0

start CTC1

说明:

1492为MTU,如果是ADSL,建议用1492,如果是局域网,建议用1500,最大为1500

TCPIP.PROFILE.TCPIP 并不能直接编辑,因为TCPIP正在使用,要先停止TCPIP,用控制台或MVS命令:P TCPIP,修改完后再用S TCPIP启动。

(4). 启动TCPIP时如果没显示错误就表示成功了!

PC机上要连主机还得加上主机的路由

ROUTE -P ADD 主机IP PC机IP

这样就可以在PC机和主机上互Ping一下,看能不能Ping通,主机PING是在START 6

如果主机PING不能PC机,有可能是PC机的防火墙,可试一下把防火墙关掉再PING

(5). 其它可能问题

如果你d u,ctc看不到任何输出的话,证明你的当前使用的iodf没有定义ctc设备,所以你必须到HCD里面定义一下。

首先在控制台D IOS,CONFIG确认你当前使用的IODF,然后进入12.2对这个IODF进行修改,加入ctc设备

注意:当前使用的是不能修改的,另外建立一个新的!

注意网卡在Hercules要设置为两个连续的,并且参数要一样,但在主机上只要设置第一个,因为主机使用第一个时,会自动启用每二个,但写第二时反而会出错说什么不一致。

IBM Mainframe 模拟软件hercules在ubuntu下的配置.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