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 LaunchPad】单相交流电压+电流表__显示篇

楼主:
春暖花开,我为TI C2000 LaunchPad“画”外围!

显示部分兼容1602及12864(控制器T7290,带字库)。
管脚定义:
RS————GPIO17
RW————GPIO16
VO————GPIO12
D0————GPIO0
.                   .
.                   .
.                   .
D7————GPIO7
图中值为调试时填充值。计划用这个界面来显示参数,如果还有时间会将2——16次谐波也显示出来。
需要注意的是做显示时必须先将“C2000 Launchpad 板”的GPIO16与GPIO32、GPIO17与GPIO33的线割开。参看原理图,那一块线不好割,大家小心点。搞不清楚当初为什么要把那两个脚连在一块。
中间调1602出现过一些问题,抽时间在讨论。总之比较怪异。

LCD1602测试程序

网友:
你调28027用的是驱动库的例程改的吗?我用库文件新建了一个工程,没有用驱动库。发现改不了定时器寄存器的值啊?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我用的定时器0

网友:
介绍一下怎么检测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些寄存器时受保护的。
配置这些寄存器格式:
{
EALLOW;
受保护寄存器配置;
EDIS;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会在后面的“采样篇”说说检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单步运行看寄存器的值。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知道,不过问题没在这儿
我不小心把定时器关了,在每个模块的电源控制部分

网友:
正需要,参考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