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运放的两个输入端阻抗要匹配?

楼主:
以用运放搭起来的简单的反向比例电路为例,同相端加的电阻有啥用?

网友:
减小失调

网友:
理想运放的输入阻抗是无限大的,实际的放大器也要求有较高的输入阻抗。就一个反向放大器为例来说,理想状态下正向输入端电流为0的,一般来说集成放大器内部都是多级的,第一级一般为差分放大,放大器的输入就是内部差分放大器差分输入,如果其输入阻抗不匹配,输入和输出就不会严格的成比例关系。所以至少是影响了输出精度。

网友:
对于输入失调电流极小的现代运放,这些输入电阻匹配实际上用处不大。

网友:
回楼上:那不是失调电流,应该叫偏置电流,或者叫静态输入电流。
失调电流是指两个输入端偏置电流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