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zigbee协议栈红外的问题

楼主:
我在zigbee协议栈中添加一个红外解码的功能,我的方法是来一个外部中断就开始用定时器1计时,我在裸机上成功了,加入到协议栈中定时器就无法开启,无法计数。请问为什么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没有可能MCU跑不过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会吧?这个都32M的主频速度还是不错的。因为我用的是定时器1计数。而OS用的也是定时器1,我就是怀疑有干扰,我保护了临界资源也没用,头疼。

网友:
回复 楼主:

定时期1的溢出时间是多久,是不是作为系统的时基。
OS自身对中断是如何处理的,有没有单独作为task,
每个外部中断来临的时候读取定时期数值还是其它时刻,
红外的1和0编码的数值可以对照示波器,锁定按下按钮后的波形后比对输出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