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流电源难题

楼主:
我做了如图所示的一个稳流源。交流220V通过模块整流后送到IGBT组成的H桥,采集L2上的电流反馈回去控制构成H桥的IGBT,是个开关电源。图中L2是我的负载,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实际运行的时候,L2上会从L3耦合过来脉冲电压(L3工作模式为脉冲),这样我的稳流源就很难稳流,怎么才能是L2上电流稳定呢?可以采取哪些方法呢?编辑 删除 回复 置顶 精华 稳流电源难题
swz 19小时前
我做了如图所示的一个稳流源。交流220V通过模块整流后送到IGBT组成的H桥,采集L2上的电流反馈回去控制构成H桥的IGBT,是个开关电源。图中L2是我的负载,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实际运行的时候,L2上会从L3耦合过来脉冲电压(L3工作模式为脉冲),这样我的稳流源就很难稳流,怎么才能是L2上电流稳定呢?可以采取哪些方法呢?

https://home.eeworld.com.cn/my/s ... &do=thread&id=24070

网友:
帮你把图帖上来

网友:
L1是什么?L1应该是负载吧?L2  L3组合应该是电流互感器!L3是次级!应该并联一个电阻才能完成电流取样吧?

网友:
L1就是个普通的电感,L2是负载,但是L2上会有变化的脉冲电压,怎么能保证输出恒流呢?

网友:
解决问题的思路都可以,或者算法,感谢各位大侠

网友:
噢噢噢噢噢

网友:
检测负载电流,由此控制占空比。

网友:
由于后面L3上脉冲电压太大,检测负载电流构成闭环系统都振荡了还是做不到稳流,能够具体说说,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