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们个问题,谢谢

楼主:
 是毕业设计,要求使用2个单轴加速度传感器测量太阳能聚能板的姿态,要有电子罗盘和GPS模块。但是我不是学电子的,是做机械设计的,电子技术基础薄弱,想向您请教一个方案。这几个器件分别在这个测量系统的作用以及他们的数据如何使用等!感谢您抽出时间看我的问题。谢谢

网友:
诶个开数据手册吧   这些东西说起来都比较多的    也可以到网上直接搜你要做的东西   应该会有类似的

网友:
测量静态物体的姿态应该用角度传感器,就是由两个光栅或电位器构成的那种,航模用的那种双电位器操纵杆在精度要求不高时也可以代替,电子罗盘和GPS模块买现成的即可,在淘宝上搜,大把。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要用两个单轴加速度传感器?你只要用一个双轴加速度传感器就可以了,在此也可以叫做倾角传感器,不考虑成本可以使用SCA100T,100来块钱,如果要低成本的也可以的消费行业用的,因为你这个应用精度要求个两三度的精度没有问题.起的作用是测太阳能板的倾斜角度,方便调整;
电子罗盘是为了测量方位,其实就是指南针了,测量与北极的夹角;
GPS在此可能有两个作用,一个当然是了解设备的经纬度,另外一个是测量设置的高度(其实如果要知道高度,或者使用气压传感器更好些)

总之,这些都是测量设置的姿态,方便根据当时的太阳方位,调整太阳能板的方位及夹角,以最大化提高产能.

现在太阳能也只有非常高端的肯用这个方案了,低端的只有安装人员手上有个手持的,安装的时候帮你调整一下最佳的,以后就不动了.

这个我以前接触过类似的应用,有什么更多的想了解也可以Q我,273 587871 或者加入论坛传感器QQ群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很有用,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