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tm32 TIM比较中断

楼主:
我想让TIM3工作于PWM1模式 向上计数,并产生CCR1中断,现在情况是我用软件仿真时,在main的while循环时,计数到CCR1时可以进如中断,但在硬件仿真的时候,当执行完TIM_Cmd(TIM3,ENABLE); 时,CNT立马从0x0000变成0x6F10,直接超出了ccr1的值,并且CC4IF CC3IF CC2IF CC1IF 都置位了,无法进入CCR1的中断函数,但是点  运行到光标处  又可以进入中断函数,但CNT并不等于CCR1啊  怎么感觉程序乱跑了...求指教了 谢谢了

int main(void)
{

          NVIC_Configuration();
          TM3_GPIO_Config();
          TM3_PWM_Config();
          while(1)
          {
          }
          // add your code here ^_^。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设置中断的优先级类型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PWM的比较值
u16   CCR1_Val=10000;

void   TM3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TM3_PWM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比较捕获模式初始化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3);

                //基本的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0;  //PSC预分频 不分频72M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30000;  //自动重载寄存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 //不分频 见TIMx_CR1寄存器位9 位8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_ClearFlag(TIM3,TIM_FLAG_Update);

                //比较捕获配置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TIM_OCMode_PWM1 ;//PWM模式1 CCMR1寄存器中OC1M[2: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        //CCER寄存器中CCIE为1 (默认为输出)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CCR1_Val;  //设定比较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High; //设置CCER中的CC1P为0,OC1高电平有效,

                TIM_OC1Init(TIM3,&TIM_OCInitStructure);  //初始化了通道1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CCR1寄存器的预装载功能,那么只有在产生更新事件

                TIM_ITConfig(TIM3,TIM_IT_CC1,ENABLE);

                //使能TM3重载寄存器ARR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ENABLE);

                //使能TM3
                TIM_Cmd(TIM3,ENABLE);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CC1)==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IT_CC1);  //软件清0
                                CCR1_Val+=10000;
                                TIM_SetCompare1(TIM3,CCR1_Val);        //这里是写CCR1预装载寄存器,但是不会直接写到影子寄存器
                                if(CCR1_Val==30000)
                                                CCR1_Val=10000;
                }
                else if(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Updat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FLAG_Update);

                }
}

求救了 谢谢了...

网友:
程序没看,就你说的问题描述来看都是正常的现象,硬件仿真是有个时间差的,进入断点后CNT值有变化是正常的,你可以把每次的CNT数存到一个数组里验证相信是对的.
CNT超过CCR1值也是对的,比较中断不影响计数CNT.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在while里循环 根本进不了CCR1的匹配中断啊

网友:
你要自己重新计数,然后做你的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