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心的DSP与codec器件通信

楼主:
序:               搞了几块aic3256,按照TI公司的原理图做了最小系统,想用F2812来驱动,结果老是不行,好,我想,既然这样,那就从最简单的开始一步一步慢慢来。于是种种问题就浮出水面……

病态试验现象
1 我从最简单的DSPaic3256的通信开始试验,看究竟能不能对codec读写数据,通信方式选的是SPI。一边通信一边用示波器观察时钟、数据的波形,一开始波形还比较有型,高电平是高电平,低电平是低电平(读aic3256端口前前后后只有那么一次正常过)。可是顶多一根烟的功夫就出问题啦,(时钟、数据的)高电平像是不负重压老往下踏,低电平像是煮沸的肉汤总想串起来。片选端口隐约出现时钟波形,MISO口努力模仿MOSI口的波形。

板子症状
1     首先用万用表测量各个VCC3.3V1.8V),正常。去掉连线测量:有的通信引脚间的电阻居然几乎为零,并且VCC与地的电阻也几乎为零,但是之前VCC的电压正常,且并没有出现芯片发烫的迹象呀,伤不起呀!

板子病症消失:
我不甘心啊,人家TI公司都是这样做的,于是边想边拿万用表探头去搓那些短路的端口。折磨了一段时间后,奇怪的事情出现了,各个短路端口间的电阻有变大的趋势,并在后来陆陆续续的恢复了正常的断开状态,我的个神呀,奇迹出现了。

病态试验现象
2激动之下,我又开始试验,结果并不如意,又出现了“病态试验现象1”的过程。

板子症状
2       用万用表测量,结果如“板子症状1,另外还多了一个点新发现,aic3256的通信端口本来上拉为SPI方式,结果居然是低电平,也就是说整个IOVCC的电压全部落在了上拉电阻上。同样在这些不正常的情况下,各个VCC口的电压都是正常的,这点让人费解!

最后:
             过了很久,那些短路的端口同样回复了正常状态,我又试验了几次,开始重复上面的几个过程,大神们啊,救救我吧!希望最后的这根稻草能救我于……

网友:
自己顶一个

网友:
我也来顶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