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芯片谁认识?----DSP5402外围

楼主:
上面第一行,标志 V04
第二行,746

网友:
是个6反相器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应该验证一下。

谢谢你

网友:
难道是 74gv04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路里,7脚接地,14脚接电源,符合74系列的封装规律

网友:
刚才把片子焊下来了,看它的肚子下面1脚和13脚相连,3脚接地,4脚是空脚。其它都接在电路中,板子是四层,无法看其连线。

就以上的连接方法,很可能是74LV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