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不能烧程序了!!!!

楼主:
在写程序时IO口PB3一直不能输出高电平,在数据手册发现PB3是调试端口,于是我重新映射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失能调试端口,结果PB3高电平是有了,上位机却不能给stm32烧写程序了,求助大神!!!急!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串口烧进一个普通的程序

网友:
已经好了

将程序改一下取消重新映射功能,启动配置设置为系统启动就好了

网友:
这和问题没选对芯片的ic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