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的verilog问题

楼主:
module key(clk,key_in,key_out);
input clk;
input[3:0]key_in;//按键输入
output[3:0]key_out;
reg[3:0]dout1,dout2,dout3;
reg[3:0]a;
reg i;
//assign key_out=a;
always@(posedge clk)//按键消抖
begin
        dout1<=key_in;
        dout2<=dout1;
        dout3<=dout2;
        a<=(dout1|dout2|dout3);
end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a[0]==0) i=i+1;//按键按下,计一次数
end

endmodule
怎么改,在每按一次键时,i只加1?

网友:
先用计数器,计时10ms,再用单脉冲发生器判断按键按下,这样就是按一下,只加1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具体一点,我是初学者,不怎么懂,,具体的代码怎么写?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按下低电平,检测按键下降沿,设置一个按键下降沿标志,标志有效时i加一

网友:
先做一个计时10ms的计数器,消抖。
具体是:按键按下才计时,不按不计时。
再做一个单脉冲发生器。
其实就是两个D触发器,加个与门或者或门(看按键的电平而定),这个在网上找找就有啦,很简单的。就搜FPGA按键消抖电路。

网友:
消抖的原理就是不断检测(用慢速时钟),如果检测到按键信号输入,延时一段时间(如20ms),这段时间就避过了抖动期,然后再进行检测,如果还有按键信号,那就是有按键;如果没有按键信号,那就判断无按键输入。

网友:
https://home.eeworld.com.cn/my/s ... -blogid-118918.html
可以试试这个例子哦,经验证可行!就是不知道能否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