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SP430的串口发数据好慢是怎么回事

楼主:
我用两块MSP430F168做全双工异步通信
用ACLK波特率设置成了19200还是非常慢,这边发了过了十几秒那边才显示,
用8M的TX2,波特率设置成115200,传的是很快,目测同步但数据都是错的,,用示波器看了TX2发现时钟不稳定,
按说19200的波特率已经非常快了,但为什么传的这么慢呢
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程序:

#include "msp430x16x.h"
#include "KeyValue.h"   //矩阵键盘头文件
#include "CLK_config.h" //时钟配置头文件

void IO_init()
{
  P3SEL|=0x30;  //用的TX0和RX0
  P5DIR|=0xff;  //用P5显示另一块单片机传来的键值
}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XT2_CLK();              //使用XT2高速晶体振荡器
  ME1|=UTXE0+URXE0;
  UCTL0|=CHAR;
  UTCTL0|=SSEL0;        //用ACLK
  UBR00=0x01;           //波特率19200
  UBR01=0x00;
  UMCTL0=0xdb;
  UCTL0&=~SWRST;
  IE1|=URXIE0;

  _EINT();
  keyIO_init();         //键盘IO初始化
  IO_init();
  while(1)
  {
    keyvalue();         //运行键盘扫描
    if(KeyFlag==1)      //如果有按键按下
    {
      KeyFlag=0;
      TXBUF0=key;       //把键值发送出去
    }
  }
}

#pragma vector=U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
{
  while(!(IFG1&UTXIFG0));
  P5OUT=RXBUF0;         //接收的键值在另一块单片机的P5上显示
}

网友:
五一都嗨去了吗

网友:
看你有多少数据量,根据数据量自行计算一下就知道对不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每次只传8位,,这样算应该是MS级的,,数据可以收到位好慢让我很闷

网友:
如果传一个字节都很慢,先测试该字节在发出后多久接收方才做出响应,用PC平台的串口调试软件监看一下即可获知是发送方的问题还是接收方的问题。

网友:
!

配置一下时钟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