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密码锁显示问题,求各位大神高人指点,小弟不甚感激!!!

楼主:
//主程序代码
/*--------------------------------------------------------------*/
#include
#include "LCD5510_V3.H"
#include "matrixkeyscan.c"

uchar count;                                        //密码位计数
uchar pw[6];                                        //初始密码存储区
uchar pwbuf[6];                                        //输入密码存储区
uchar selfdefinebuf[6];                        //自定义密码存储区
uchar error_cnt;                                //错误次数计数器

bit enterflag;                                        //确认键按下与否标志
bit pwflag;                                                //密码正确与否标志
bit last_pwflag;                                //前一次密码输入正确与否标志

unsigned char code pic[] = {
//40*40的图片
0xFF,0x7F,0x1F,0x07,0x03,0x01,0x00,0x03,0x03,0x0F,0x0F,0x1F,0x3F,0x7F,0xFF,0xFF,
0xFF,0xFF,0xF3,0xF7,0xC7,0xCF,0x8F,0x1F,0x3F,0x7F,0xFF,0xFF,0xF7,0xE7,0xCF,0x0F,
0x01,0x83,0x83,0x03,0xC3,0xCF,0xDF,0xFF,0xFF,0xC0,0xE8,0xE4,0xE4,0xE4,0xC4,0xC4,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3,0x03,0x07,0x0F,0x0F,0x8F,0x9F,
...
0x01,0x00,0x00,0xAA,0xFF,0xFF,0xFF,0xFF};

//延时1000000+1us 函数定义
void delay1s(void)
{
    unsigned char i,j,k;
    for(i=167;i>0;i--)
    for(j=171;j>0;j--)
    for(k=16;k>0;k--);
}

//初始化设置函数
void init_main()
{
        count=0;                                                //初始没有输入密码,计数器设为0
        error_cnt=0;                                        //错误次数归0
        enterflag=0;                                        //没有按下确认键
        pwflag=0;                                                //密码标志先置为0
        last_pwflag=0;

        /* 假设内定密码为123456, 修改初始密码可在这里改*/
        pw[0]=1;
        pw[1]=1;
        pw[2]=1;
        pw[3]=1;
        pw[4]=1;
        pw[5]=1;
}

bit pwcmp(void)                //密码比较函数
{
   bit flag;
   uchar i;
   for(i=0;i<6;i++)
   {
      if(pw==pwbuf)
             flag=1;
          else
          {
              flag=0;
                  i=6;
                  error_cnt++;               //错误次数加1
          }
   }
   return (flag);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char j,key,tempkey;
        uchar s=2;          //指示*号显示的位置

    LCD5510_Init();            //液晶初始化
        Init();                    //初始化函数
    init_main();                //密码初始化
        LCD_prints(0, 1, "WELCOME^_^");
        delay1s();   delay1s();

        LCD_clr_scr();                //清屏

        while(1)
        {
                 if(error_cnt<=3)                        //密码错误次数最多为3次
                 {
                        LCD_showsh(0, 0, "请输入密码");                 //提示请输入密码

                    key=matrixkeyscan();                 //调用键盘扫描函数
                        if(key>0 && key <=10)                //用户输入密码
                        {
                           if(key==10)
                              key=0;
                           if(count<6)
                           {
                              pwbuf[count]=key;
                                  LCD_printc(s, 1, '*');         //用*号加密密码
                                  count++;
                                  s++;
                           }
                        }
                        else if(key==11)                     //确认键按下
                        {
                            enterflag=1;                     //确认键按下标志
                                if(count==6)                     //只有输入6个密码后,按确认键才作密码比较
                                {
                                   delayms(80);
                                   pwflag=pwcmp();
                                }
                                else
                                {
                                    pwflag=0;                    //否则直接pwflag赋0
                                        error_cnt++;                 //错误次数加1
                                }
                                last_pwflag=pwflag;              //前一次密码输入正确与否标志
                                enterflag=0;                     //标志位置回0
                                count=0;                         //密码为计数器清零
                                delayms(80);

                                if(pwflag==1)                             //密码正确时
                                {
                                   LCD_clr_row(0);                     //清除第1行
                                   LCD_clr_row(1);
                                   LCD_clr_row(2);                             //清除第2行
                                   LCD_clr_row(3);
                                   LCD_pos_picture(0, 0, 40, 40, pic);  //显示40*40的图片
                                   LCD_showsh(3, 0, "密码");
                                   LCD_showsh(3, 1, "正确");
                                }
                            else                                 //密码错误时
                                {
                                   LCD_clr_row(0);                     //清除第1行
                                   LCD_clr_row(1);
                                   LCD_clr_row(2);                             //清除第2行
                                   LCD_clr_row(3);
                                   LCD_prints(1, 0, "*WARNING*");
                                   LCD_showsh(1, 1, "密码错误");
                                   while(1)
                                   {
                                            beep();
                                   }
                                }
                        }
                        else if(key==12)                         //取消键按下
                        {
                            count=0;                         //密码计数清零
                        }
            else if(key==13)                                        //重设密码键按下
                    {
                       LCD_clr_row(0);                                     //清除第1行
                           LCD_clr_row(1);
                           LCD_clr_row(2);                                     //清除第2行
                           LCD_clr_row(3);
                           LCD_prints(2, 0, "Modify");                 //显示可以修改密码了
                           if(last_pwflag==1)                             //判断上次用户输入密码正确与否
                           {
                              while(last_pwflag)
                                  {
                                           tempkey=matrixkeyscan();
                                           if(tempkey>0&&tempkey<=10)           //用户输入密码
                                           {
                                                  if(tempkey==10)
                                                           tempkey=0;
                                               if(count<6)
                                                  {
                                                     selfdefinebuf[count]=tempkey;        //存用户自定义密码
                                                         LCD_printc(s, 1, '*');                        //用*号加密密码
                                                     count++;
                                                         s++;
                                                  }
                                        }
                                        else if(tempkey==11)                                    //确认键按下
                                        {
                                                enterflag=1;
                                                if(count==6)
                                                {
                                                   for(j=0;j<6;j++)
                                                           pw[j]=selfdefinebuf[j];                //修改密码存储数组
                                                   last_pwflag=0;
                                                   enterflag=0;
                                                   count=0;
                                                }
                                                else                                            //如果输入数据不足六位或大于六位,输入作废,重新输入
                                                {
                                                        LCD_clr_row(2);                                   //清除第2行
                                                    LCD_clr_row(3);
                                                    LCD_prints(0, 1, "Your password is too long!");
                                                        LCD_prints(2, 1, "ERROR!");                //设置密码错误
                                                        count = 0;                                                //密码计数清零
                                                }
                                        }
                                  }
                              }
                    }
             }
                 else
                 {
                         while(1)
                        {
                             beep();                                                                        //错误次数超过三次,停止工作蜂鸣器一直叫
                    }
                 }

                 keyscan();     //独立按键扫描

             LCD_printc(1, 2, (shi/10+0x30));
                 LCD_printc(2, 2, (shi%10+0x30));

                 LCD_printc(3, 2, ':');

                 LCD_printc(4, 2, (fen/10+0x30));
                 LCD_printc(5, 2, (fen%10+0x30));

                 LCD_printc(6, 2, ':');

                 LCD_printc(7, 2, (miao/10+0x30));
                 LCD_printc(8, 2, (miao%10+0x30));
        }
}

网友:
以下是密码锁的代码和仿真图..

密码锁代码

密码锁仿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是?

网友:
进行密码比较时,返回的flag值总是0,所以无法导致无法正确显示,我也参考了一些有关密码锁密码比较的程序,都基本是一样的,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返回值总是零,求大神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进行密码比较时,返回的flag值总是0,所以无法导致无法正确显示,我也参考了一些有关密码锁密码比较的程序,都基本是一样的,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返回值总是零,求大神指教...

网友:
if(pw==pwbuf)这句是在做地址比较,自然永远不等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大神应该怎样修改呢?是写成这样么:if(pw[I]==(pwbuf[I]+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