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来猜猜程序有问题吗?

楼主:
list p = 16f876a
#include
__CONFIG _CP_OFF & _WDT_OFF & _BODEN_OFF & _PWRTE_OFF & _XT_OSC & _WRT_OFF & _LVP_OFF & _CPD_OFF & _DEBUG_ON

CBLOCK 0X20
W_TEMP ;定义保护W寄存器的备份寄存器位于bank0地址0x20处,注意bank1的0xa0,bank2的0x120,bank3的0x1a0都必须留给w_temp
STATUS_TEMP ;定义保护STATUS寄存器的备份单元
PCH_TEMP ;定义保护PCLATH寄存器的备份单元
FSR_TEMP ;定义保护FSR寄存器的备份单元
COUNT1
COUNT2
COUNT3
ENDC

ORG 0X0000
NOP
GOTO main

ORG 0X0004
CALL INT_PROTECT
CLRF PCLATH ;跳转前设定正确的PCLATH
GOTO INT_TABLE ;跳转到中断查询表

main:
CALL RB0_INT_INIT
;中断产生后进入中断服务程序,查询INTF中断标志位。
;若INTF = 1,则处理RB0/INT中断,处理完毕后(或处理前)软件必须清除INTF中断标志位
banksel TRISA
BCF TRISA,2
banksel PORTA
BSF PORTA,2 ;LED_OUTSIDE ON

loop:
GOTO loop

;************************中断初始化*************************
RB0_INT_INIT:

BANKSEL TRISB ;片选bank1
BSF TRISB,0 ;RB0为输入模式
;BCF OPTION_REG,7 ;使能弱上拉
BCF OPTION_REG,INTEDG ;下降沿中断
BANKSEL PORTB ;返回到bank0
BCF INTCON,INTF ;确保有效中断发生前中断标志为0
BSF INTCON,INTE ;允许RB0/INT中断响应
BSF INTCON,GIE ;打开总中断允许使能位
RETURN

;************************中断保护******************************
INT_PROTECT:
;保护中断现场
MOVWF W_TEMP ;立即把W寄存器复制到备份寄存器中
MOVF STATUS,W ;把STATUS放置到W寄存器中暂存,虽然movf指令执行结果会改变STATUS,但在发生变化之前原内容以送进W
;此指令也可以用“swapf status,w”,在最后恢复时需用swapf指令配对
CLRF STATUS ;此时可以改变STATUS,设定RP1:RP0 = 00,指向bank0
MOVWF STATUS_TEMP ;把存在W的原STATUS的值复制到其备份单元
MOVF PCLATH,W ;把原PCLATH的值复制到W
MOVWF PCH_TEMP ;把存在W的原PCLATH的值复制到其备份单元
MOVF FSR,W ;把原FSR的值复制到W
MOVWF FSR_TEMP ;把存在W的原FSR的值复制到其备份单元
;...................;保护其他需要备份的寄存器

;到此,全部寄存器已经妥善保护,可以执行中断服务代码了
RETURN

;*************************中断恢复**********************************
INT_EXIT:
;中断服务程序出口
CLRF STATUS ;设定RP1:RP0 = 00,指向bank0
;............. ;恢复其他要恢复的寄存器
MOVF FSR_TEMP,W ;取FSR保护的内容
MOVWF FSR ;恢复FSR
MOVF PCH_TEMP,W ;取PCLATH保护的内容
MOVWF PCLATH ;恢复PCLATH
MOVF STATUS_TEMP,W ;取STATUS保护的内容
MOVWF STATUS ;恢复STATUS
;到此,除W寄存器外所有其他保护寄存器已经全部恢复
;在接下来的恢复W寄存器过程中千万不能破坏他们的内容
SWAPF W_TEMP,F ;先把W_TEMP的内容高低半字节交换一次
SWAPF W_TEMP,W ;再把W_TEMP的内容高低半字节交换一次,但结果放在W内 ;用法说明详见P58页
RETFIE ;中断返回,GIE被自动置1,可以响应其他中断

;************************中断源查询程序******************************************
INT_TABLE:
BTFSS INTCON, T0IE ;TIMER0中断使能标志位T0IE是否为1,为1跳
GOTO RB0_INT_ASK
BTFSC INTCON, T0IF ;TIMER0是否发生中断,为0跳
GOTO TMR0_INT_START ;是,跳到TMR0_INT_START中断程序
RB0_INT_ASK:
BTFSC INTCON, INTF
GOTO INT_RB4_LED_ON_OR_OFF

;**************************中断服务程序**********************************************
INT_RB4_LED_ON_OR_OFF:
CALL INT_PROTECT
BCF INTCON,INTF ;先将中断标志位清0,保证下次中断发生
BTFSC PORTB,4 ;为1(即灭)则点亮,为0(即亮)则跳点灭
GOTO AAA
CALL LED_GREEN_OFF
CALL INT_EXIT
AAA:
CALL LED_GREEN_ON
CALL INT_EXIT
;******************************LED_GREEN_ON***************************************
LED_GREEN_ON:
BANKSEL TRISB
BCF TRISB,4 ;RB4为输出状态
BANKSEL PORTB
BCF PORTB,4 ;RB4为低电平,点亮
RETURN

;*******************************LED_GREEN_OFF*************************************
LED_GREEN_OFF:
BANKSEL TRISB
BCF TRISB,4 ;RB4为输出状态
BANKSEL PORTB
BSF PORTB,4 ;RB4为高电平,点灭
RETURN

;**********************************TMR0中断服务程序*******************************
TMR0_INT_START:
NOP
;*****************************延时程序********************************************
DELAY_1s:
MOVLW 0X06 ;1秒延迟
MOVWF COUNT1

delay1:
MOVLW 0X0EB
MOVWF COUNT2

delay2:
MOVLW 0X0EC
MOVWF COUNT3

delay3:
DECFSZ COUNT3,F
GOTO delay3
DECFSZ COUNT2,F
GOTO delay2
DECFSZ COUNT1,F
GOTO delay1
RETURN

end

背景:小菜我刚接触PIC单片机没多久,写了一个验证RB0/INT下降沿触发中断的程序,遇到了小麻烦,只能下降沿触发一次,后面出现下降沿触发点灯就没反应,不知为何,我用ISIS做了仿真不行。请诸位帮我分析分析,看看什么原因一起研究研究~附上仿真图

仿真图

仿真图

网友:
汇编不懂 纯帮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哥们儿了,虽然没有解决~~

网友:
好强大哦,用汇编!
没用过PIC的汇编,不懂。
估计可能是进入中断后没有清必要的标志吧,很多片子都需要手动清除某个标志才能为下一次中断做准备。建议参考一下官方的例程!

网友:
回复 网友B:

101行,我做了标志位清0,不过谢谢版主帮顶,继续等待高人解答

网友:
有C编译器啊,为啥不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为了练手么,所以要用汇编

网友:
今天空的时候看了下程序,找到了一个问题,在进入中断入口之后第一件事一定是中断保护,大家切记~把100行多余的CALL INT_PROTECT挪到19行OGR 0x0004下面
可能程序还有问题,明天再看看~

网友:
建议用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