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爱意浓浓的LED调情彩虹小夜灯,,,,

楼主:
这是在一个地方看到的自制小夜灯,,对与电子爱好者来说,相当的简单,物料也相当的好找和购买,,只需稍微花点时间,就可以用你的双手制造处比较完美效果的美好氛围,
根据下面的配图,和简单的文字描述,也可以随意发挥,,,
[制作注意事项]
-----------------------------------------------------------------------
# LED灯颜色的顺序必须是“红、绿、蓝”,错误的颜色顺序不能形成彩虹
# 限流电阻的值控制着LED灯的亮度,可选电阻值在10~1k欧之间
# 小夜灯的电源可以由电脑的USB接口或独立电源供电
# 如需为小夜灯加开关可以在电源线上安装
# 尽量将小夜灯靠近墙壁,将会产生最佳效果
# 可以制作多个小夜灯放置在房间的不同角落来装饰房间
-----------------------------------------------------------------------
先看效果

- 所需材料(LED、电阻、电源、USB线、名片、一次性杯)图示介绍

网友:
回复 楼主:

搞电子设计的,起码也要有个原理图吧,,上一个

分解步骤,,, 草帽型高亮LED灯3个、100欧电阻3个、一次性纸杯2个

在其中一个纸杯底面画出如图的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将相应的电阻和LED灯插上底面上(穿透底面)

- 然后在将所有元器件从正面插回到底面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正面的LED灯应高出杯底一段距离

将元器件的引脚按电路原理图连接并焊接

在正面的LED灯应高出杯底一段距离

网友:
这里就需要USB-A转miniUSB线1条,剪去miniUSB一端的接头 剪去2数据线 只留+5V和GND

网友:
在另一个纸杯的侧面钻一个孔

网友:
把USB线穿入纸杯上的孔

将USB线焊接在LED灯的电路上

网友:
将两个纸杯套合在一起

网友:
插上USB电源适配器

把三张名片不一定非要名片,自己有啥就放放啥,,按上图所示插在纸杯里 隔开3色LED灯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调整名片的角度

夏天可多一些蓝色(冷色) 冬天可多一些红色(温色)

网友:
将小夜灯摆放在靠近墙壁处

关上室内的其他光源 彩虹小灯让你的夜晚更有情调

网友:
非常漂亮,非常有情调~~~~~~~

网友:
回复 楼主:

哇,太有创意了,好玩!赞一个

网友:
这玩意不错,简单,好像现成的材料我有,不过最近挺忙。

问一下老大,能不能介绍一下LED,忘了,好像很多情况不同颜色的LED的压降不一样,而您的限流电阻都是一样大

搞电子设计的,除了电路图,起码得弄个公式什么的吧?即使再简单或者是抄来的也不怎么懂究竟。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面给个表格,可以参考,括号内数字为光的波长,5.0V指led和限流电阻两端的输入电压。
1﹑黃绿(565-575nm)﹑黃(585-595nm)﹑红(600-650nm) : led的 压降在1.8-2.4v(平均2.0v)﹔
   工作电流20ma  = (5.0-2.0)v/150Ω
2﹑蓝(465-475nm)﹑绿(500-535nm)﹑白光 :  led的 压降在2.8-4.0v(平均3.3v)﹔
   工作电流20ma  = (5.0-3.3)v/85Ω
以上都是根据20毫安计算,有点大,仅供参考
另外白光LED是合成光,不是单色光,所以没有波长的概念。

网友:
我也要搞一个

网友:
唉,,这漂亮又是要祸害那家的妹纸啊

网友B(2013-05-03):
很有情调,很能调情!

网友C:
颁发创意大奖,这么简单的方法就能创造这么漂亮的效果,谁想出来的,I服了

网友D:
很有创意。赞~~

网友E(2016-11-14):
太赞了要做一个!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