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运放的小问题..

楼主:
一个-1V~1V的信号作为输入,把它抬升1V,输出(0V~2V)的波形从R5输入进去正弦波...
示波器中红色是输入.绿色是输出...为什么输出...不是0~2V的.................

网友:
为什么在MULTISIM上就仿真成功了呢..

网友:
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是多少?

网友:
楼主接的是二倍 的放大器。

仿真是仿出的“真”,楼主需要检查的是,接的电路是不是与图中一样,仿真时的设置是否接近实际器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的确实是加法器

一模一样的电路在MULTISIM里面.抬升了1V

网友:
回复 网友B:

1.2GHZ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回复 网友E: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F:

网友: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