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stt你的5110显示屏的对比度亮度之类的可调么?

楼主:
请问wstt你的5110显示屏的对比度亮度之类的可调么?
之前怎么发现没变化呀,和我以前的一个一样,不过我有两个是可调的。
你如果可调,能不能把你的代码片段给我看看?

另外您实验过CE引脚直接接地么?

wstt这两天放假不见了?

网友:
5110显示屏市场上有没有新的?

网友:
可以通过设置偏置电压和温度系数指令来进行调节的

网友A:
背光不能调,用电阻固定了。
其他的功能是设置寄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不能调,用电阻固定了。
其他的功能是设置寄存器。
我不是指的背光
设置寄存器怎么不起作用呀?您试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