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任务的周期性执行问题(周期小于系统Stick)

楼主:
系统Stick为10ms的话,如果有一个任务要保证4.8ms的执行周期,该怎么处理,谢谢先

网友:
  虽然不懂这个问题如何回答,但还是帮你顶起来吧,让更多的人能看见!

网友:
个人观点
如果任务周期低于时钟节拍   就没法叫做实时了
任务调度 就是在节拍中断里面的  顶一个

网友:
打算用4.8ms的定时中断来触发任务调度,思考中,欢迎交流Q756659012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个人认为也无法处理,系统节拍是最小单位了。  嘿嘿,本人小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