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CC2530板出问题了!!!

楼主:
 自己画的PCB,制了两块板子,自己焊的芯片,但仿真器连接上都识别不出CC2530,网上搜了很多解决办法,但还是不行,请大虾出出招!!!

网友:
回复 楼主:

1. 检测电源,尤其是注意下有些管脚是不能悬空的,需要有确定的电平;
2. 测试晶振是否正常;
3. 测试你的房租接口是否有必要的上拉;
4. 看仿真器驱动是否安装成功;

网友:
2530底下焊盘要接地;
很可能是焊接不良;
或者2530已经损坏

网友:
今天搞了半天还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明天再去买几片找专业人员焊接试试

网友:
问题解决了,不是焊工的问题,是芯片的问题啊,都是水货芯片惹的祸!

网友:
求CC2530射频部分测试程序
自己做的板子,基础实验测试没问题,现在测试无线射频部分,用王小强编的那本《无线传感器设计与实现》上的的点对点通信,一个节点是协调器,另一个是终端节点,终端节点给协调器发送消息,若消息正确,协调器上的指示灯就闪,可是程序敲进去后没见到预期效果,求高人发个测试程序!!!或者说说原因

网友:
楼上板子画的和数据手册一样的??要改动,怎样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