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定义操作是什么情况

楼主:
最近自己访问论坛有些现象,不知道是我电脑问题还是其他什么问题,我用XP系统IE7的浏览器。

1. 夜里前些天登录老困难了,半天页面打不开,而且要刷新好几次,但我访问其他网站倒挺快的。

2. 查看帖子或者发表帖子会出现“未定义操作”提示,比如最近浏览下面这个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70328-1-1.html时,有一天晚上,帖子楼层数量大概记得是201,就是第21页只有一个回帖,我直接点击页面数字21想跳到那一页,结果就出现未定义操作的提示,试了好几次都那样,然后放弃,第二天去试又可以看了。再比如,刚才回复前面说的这个帖子,结果在回第210楼时,又出现此提示,然后以为失败了,后退一步到编辑页面重新贴图发布,成功,然后一看楼层不对,变到第211楼,原来刚才第210楼发成功了。所以,不知道这是我电脑浏览器的问题还是网站的问题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前面楼层的帖子有删除,而系统缓存没有自动更新的缘故。一般遇到这种情况,请联系管理员,我们帮忙修复。

网友:
这样啊

浏览帖子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当时那会儿并未见帖子有新的回复,持续挺长时间也未见回帖数量变化。您说的前面楼层的帖子有删除,是说出现那个情况之前的某个时间有删除,然后系统缓存一直没自动更新造成?

网友:
一般服务器端缓存在数据有变动的时候要更新的

网友:
我一般刷新一下重新来。。。

网友:
呵呵,只能如此了,不是网站的技术问题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啊

浏览帖子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当时那会儿并未见帖子有新的回复,持续挺长时间也未见回帖数量变化。您说的前面楼层的帖子有删除,是说出现那个情况之前的某个时间有删除,然后系统缓存一直没自动更 ...
对的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