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是如何控制继电器的

楼主:
就简单的设置输出引脚的高低电平?

网友:
回复 楼主:

控制继电器电路网上很多,就是三极管放大,二极管什么续流什么的,自己找找!

网友:
就是用ZIGBEE CC2530外接继电器  代码如何修改?

网友:
程序上就是给继电器高低电平就可以控制它的开关

网友:
#include"ioCC2530.h"
#define d1 P1_1
#define d2 P1_0
#define d3 P1_4
#define d4 P1_3
#define n1 P1_2
#define n2 P0_1

int flag=0;
void ys(int t)
{
  int i,j;
  for(i=0;i<t;i++)
  {
    for(j=0;j<240;j++)
    {
      asm("NOP");
      asm("NOP");
      asm("NOP");
      //while(flag);
    }
  }
}

#pragma vector = P1IN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Int1_Sevice()
{
 if(P1IFG & 0x04)
  {
    while(n1==0)break;
    ys(50);
    while(n1==1)break;
    if(flag==0)
    {
      flag=1;
      P1SEL |=0x80;
      P1DIR &=~0x80;
      P2SEL |=~0x01;
      P2DIR &=~0x01;
    }
    while(n2==0);
    {
      ys(50);
      while(n2==1);
      {
        flag=0;
      }
    }
   P1IFG &=~0x04;
  }
  P1IF=0;
}

void main()

  //继电器
  /*P1SEL &=~0x80;
  P1DIR |= 0x80;
  P2SEL &=~0x01;
  P2DIR |=0x01;*/

  P1SEL &= ~0x5F;
  P1DIR |= 0x5B;
  P1DIR &= ~0x04;

  P0SEL &= ~0x02;
  P0DIR &= ~0x02;

  IEN2 |= 0x10;
  P1IEN |= 0x04;
  PICTL |= 0x02;
  EA=1;
  d1=1;d2=0;d3=0;d4=0;

  while(flag==0)
  {
    if(n2==0)
    {
      ys(50);
      if(n2==0)
      {
        while(1)
        {
          P1SEL &=~0x80;
          P1DIR |= 0x80;
          P2SEL &=~0x01;
          P2DIR |=0x01;
          d1=1;d2=0;d3=0;d4=0;
          ys(500);
          d1=0;d2=1;d3=0;d4=0;
          ys(500);
          d1=0;d2=0;d3=1;d4=0;
          ys(500);
          d1=0;d2=0;d3=0;d4=1;
          ys(500);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