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传感器自身坐标系原点的确定

楼主:
加速度传感器自身坐标系的坐标原点如何确定。

网友:
听说过双轴和三轴的,目前我只知道手机上有这玩意,不知道楼主说的是哪种呢?

网友:
没有看懂啊,不好意思.

可以描述清楚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所说的惯性测量单元型号为“IMU-F100A5”是捷联式的陀螺系统,内置三轴光纤陀螺仪、三轴加速度计。我想要知道的是内置的三轴加速度计所确定的坐标系的原点在惯性测量单元中的具体位置(三轴加速度计所确定的坐标系的原点距离惯性测量单元各边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知道帮帮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用过,不过你可以把资料给我看看.这个在安装的那部分介绍应该会有介绍.

网友:
给厂家打个电话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是这样的,如果将传感器放在一个旋转台上旋转,当输出的加速的为0的时候这条轴就是原点所在的轴,然后将惯性测量单元转动后,继续重复以上步骤,两条轴的交点就是惯性测量单元的中心,应该只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感觉是这样的,如果将传感器放在一个旋转台上旋转,当输出的加速的为0的时候这条轴就是原点所在的轴,然后将惯性测量单元转动后,继续重复以上步骤,两条轴的交点就是惯性测量单元的中心,应该只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感觉是这样的,如果将传感器放在一个旋转台上旋转,当输出的加速的为0的时候这条轴就是原点所在的轴,然后将惯性测量单元转动后,继续重复以上步骤,两条轴的交点就是惯性测量单元的中心,应该只这样。

网友:
不用发这么多,哈,是不是网速的原因..

加速度传感器测不了角速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