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vxworks ping不通 0xd0003

楼主(2013-05-02):
vxworks ping不通 0xd0003
vxworks 网络下载时 会卡在loading那里很长时间,然后显示错误0xd0003 不能下载文件。有没有哪位知道怎么解决呢。另外,ftp服务器已开,无打印信息。还请各位不吝指导,兄弟我在这里谢谢了。
ftp服务器
打印
下载文件
loading

网友A:
是FTP的原因还是网络没连接好啊。有人说需要修改config.h文件,将
#define LOCAL_MEM_LOCAL_ADRS (0x00100000) /* on-board memory base */
修改成:
#define LOCAL_MEM_LOCAL_ADRS (0x00300000) /* on-board memory base */
你可以试试

楼主:
试了 不怎么管用啊,还是那样。有没有做过82557网卡驱动改82559驱动的大神,求指导啊。兄弟在这里拜谢了。

网友B(2013-07-13):
首先要通过主机ping通目标板的IP地址,才能判断出是否是ftp服务的问题还是网口驱动的问题。判断出问题后再进行后续的问题查找。

网友B:
另外,板卡的MAC地址设置的对面,不要是广播的MAC地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