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液晶(代码+图片)

楼主:
离开地球表面计划之1602液晶!
430G2553 液晶显示。仅供参考,有不足之处,请指出!
Power by :沉默胜过白金(Silence)。

沉默胜过白金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在别人的帖子里提问的,不能的话就提醒一句,我另开一个贴
最近准备学习MSP430连接LCD12864液晶显示屏,但在网上总能看到LCD后面总会有一个类似于接口电路之类的,比较疑惑,请问楼主file:///C:/Users/Da/Desktop/20130503142057.jpg(下图)显示屏后面只是一个普通的排针还是什么特殊电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杜邦线。

WPD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问一句是杜邦线插上一条排针吗?那排针是直接焊在显示屏的接线孔上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拍震撼在显示屏上,然后在后面用杜邦线连起来。

网友:
这是8位数据总线接法吗?想问一下1602的接口都接哪里?特别是V0口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明白第一句什么意思。拔根数据总线接的P1口,wr , rs , lcden 接的P2,A0 直接接的GND。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今天早上我用论坛里另外一位大大的程序,4位数据总线 接法,V0接GND 接VCC 悬空都没有显示,后来接了一个2k电阻再接地,终于成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不能给个链接,我也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早上我用论坛里另外一位大大的程序,4位数据总线 接法,V0接GND 接VCC 悬空都没有显示,后来接了一个2k ...

同求一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