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楼主:
这个错误是怎么回事啊?经常碰见,msp430f5529,ccs软件

网友:
代码呢?完整的截图呢?

网友:
#include
#include"HAL_Board.h"
#include"HAL_Dogs102x6.h"
unsigned int Result[8]={0};
unsigned int Average=0;
void zhuanhua(uint16_t num)
{
        uint8_t ptr[4];
        ptr[3] =num%10;
        ptr[2] =num/10%10;
        ptr[1] =num/100%10;
        ptr[0] =num/1000;
        switch(ptr[0])
        {
                case 0 :Dogs102x6_charDrawXY(10,30,'0',0);
                break;
                case 1 :Dogs102x6_charDrawXY(10,30,'1',0);
                break;
                case 2 :Dogs102x6_charDrawXY(10,30,'2',0);
                break;
                case 3 :Dogs102x6_charDrawXY(10,30,'3',0);
                break;
                case 4 :Dogs102x6_charDrawXY(10,30,'4',0);
                break;
                case 5 :Dogs102x6_charDrawXY(10,30,'5',0);
                break;
                case 6 :Dogs102x6_charDrawXY(10,30,'6',0);
                break;
                case 7 :Dogs102x6_charDrawXY(10,30,'7',0);
                break;
                case 8 :Dogs102x6_charDrawXY(10,30,'8',0);
                break;
                case 9 :Dogs102x6_charDrawXY(10,30,'9',0);
                break;
        }
        switch(ptr[1])
                {
                        case 0 :Dogs102x6_charDrawXY(16,30,'0',0);
                        break;
                        case 1 :Dogs102x6_charDrawXY(16,30,'1',0);
                        break;
                        case 2 :Dogs102x6_charDrawXY(16,30,'2',0);
                        break;
                        case 3 :Dogs102x6_charDrawXY(16,30,'3',0);
                        break;
                        case 4 :Dogs102x6_charDrawXY(16,30,'4',0);
                        break;
                        case 5 :Dogs102x6_charDrawXY(16,30,'5',0);
                        break;
                        case 6 :Dogs102x6_charDrawXY(16,30,'6',0);
                        break;
                        case 7 :Dogs102x6_charDrawXY(16,30,'7',0);
                        break;
                        case 8 :Dogs102x6_charDrawXY(16,30,'8',0);
                        break;
                        case 9 :Dogs102x6_charDrawXY(16,30,'9',0);
                        break;
                }
        switch(ptr[2])
                {
                        case 0 :Dogs102x6_charDrawXY(22,30,'0',0);
                        break;
                        case 1 :Dogs102x6_charDrawXY(22,30,'1',0);
                        break;
                        case 2 :Dogs102x6_charDrawXY(22,30,'2',0);
                        break;
                        case 3 :Dogs102x6_charDrawXY(22,30,'3',0);
                        break;
                        case 4 :Dogs102x6_charDrawXY(22,30,'4',0);
                        break;
                        case 5 :Dogs102x6_charDrawXY(22,30,'5',0);
                        break;
                        case 6 :Dogs102x6_charDrawXY(22,30,'6',0);
                        break;
                        case 7 :Dogs102x6_charDrawXY(22,30,'7',0);
                        break;
                        case 8 :Dogs102x6_charDrawXY(22,30,'8',0);
                        break;
                        case 9 :Dogs102x6_charDrawXY(22,30,'9',0);
                        break;
                }
        switch(ptr[3])
                {
                        case 0 :Dogs102x6_charDrawXY(28,30,'0',0);
                        break;
                        case 1 :Dogs102x6_charDrawXY(28,30,'1',0);
                        break;
                        case 2 :Dogs102x6_charDrawXY(28,30,'2',0);
                        break;
                        case 3 :Dogs102x6_charDrawXY(28,30,'3',0);
                        break;
                        case 4 :Dogs102x6_charDrawXY(28,30,'4',0);
                        break;
                        case 5 :Dogs102x6_charDrawXY(28,30,'5',0);
                        break;
                        case 6 :Dogs102x6_charDrawXY(28,30,'6',0);
                        break;
                        case 7 :Dogs102x6_charDrawXY(28,30,'7',0);
                        break;
                        case 8 :Dogs102x6_charDrawXY(28,30,'8',0);
                        break;
                        case 9 :Dogs102x6_charDrawXY(28,30,'9',0);
                        break;
                }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关闭看门狗
  Board_init();
  Dogs102x6_init();
  Dogs102x6_backlightInit();
  Dogs102x6_clearScreen();
  Dogs102x6_setBacklight(11);
  Dogs102x6_setContrast(15);
  P6SEL |= BIT6;
  ADC12CTL0 = ADC12ON+ADC12SHT0_8+ADC12MSC; //打开ADC12,设置采样保持时间为256个ADC12时钟周期,多次采样转换位使能;
  ADC12CTL1 |=ADC12CSTARTADD_6+ADC12SHP+ADC12CONSEQ_2;//使用第六通道,采样信号源自采样定时器,采样时间由采样定时器决定,单通道序列
  ADC12MCTL6 |=ADC12INCH_6;//使用通道六
  ADC12IE = BIT6;  //打开相应通道中断

  P1DIR |=BIT0+BIT1;
  P1OUT &=~BIT0;
  _EINT();
          while(1)
          {
                  ADC12CTL0 |= ADC12ENC;//ADC12使能
                    ADC12CTL0 |= ADC12SC;//启动转换

                  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zhuanhuan(3256);
                  __no_operation();
          }
}
#pragma vector=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_ISR(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index=0;
        Result[index++]=ADC12MEM6; //存入转换结果
        if(index==8)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Average +=Result;
                Average>>=3;
                index=0;
        if(Average>=0x7f)
                          P1OUT =BIT0;
                          else
                                  P1OUT &=~BIT0;
        ADC12CTL0 &=~ADC12ENC;  //退出单通道序列转换转换
        }
        ADC12IFG =0X00;;
        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