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来,回来问问题,launchpad连不上,fail to initialize

楼主:
用官方  firmware  update 2.0 更新固件,显示something went wrong,the application needs to close

用iar仿真,就是fail to  initialize ,重启电脑能仿真一下,拔掉就再也不行了。

网友:
一般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你可以试试把之前安装的launchpad的驱动什么的都卸载  重新装

我试过插两块launchpad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当然有一块我是没连m430芯片的 只是用作串口的

网友:
这个是1.5版本的电路板,1.4的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电脑都不行,驱动换了也不怎么行。

网友:
重启能仿真说明跟你的PC操作系统环境有关,也可能是和某些软件有冲突。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两台电脑都是这样的

网友:
拔下usb,在设备管理器里卸载仿真器,然后在插上usb,让它自动搜索驱动看看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计算机的操作系统环境相同,换的再多也没用,重装系统或者用不同的操作系统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