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的波特图仪的分辨率能设置吗

楼主:
有哪位神用multisim求教。

这个分辨率太低了怎么设置?
左从48.245调一下直接到了51.979

求指教,这个能改吗?怎么改?我这要求最好0.1格或0.5皆可。

网友:
可以设置。Set用来设置扫描的分辨率,用鼠标点击Set,出现分辨率设置对话框,数值越大分辨率越高。

网友:
我也有发现那个设置,我也按照你说的设置到1000,那么,如图,我按面板的右下角的向右的箭头,为什么还是一下子移动了将近5Hz多呢??请问这个分辨率是负责哪里的?感谢!

网友:
应该是设置的扫描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