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程序无法下载

楼主:
使用SWD模式,先开始没有问题,用了一段时间,突然程序下载不进去了
显示Could not stop Cortex-M device! Please check the JTAG cable
详细信息如下:
Load "C:\\Documents and Settings\\lenovo\\桌面\\RC530\\RC530(硬件NSS)\\Project\\Output\\test.AXF"
* JLink Info: Device "STM32F107RC" selected (256 KB flash, 20 KB RAM).
Set JLink Project File to "C:\Documents and Settings\lenovo\桌面\RC530\RC530(硬件NSS)\Project\JLinkSettings.ini"

JLink info:
------------
DLL: V4.35b, compiled Sep  2 2011 18:34:46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Sep  2 2011 17:54:36
Hardware: V8.00
S/N : 20100213
Feature(s) : RDI,FlashDL,FlashBP,JFlash,GDBFULL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1BA01477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1p1, Little endian.
ROMTableAddr = 0xE00FF003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1BA01477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1p1, Little endian.
**JLink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我对电路做了检查发现复位脚一直为低电频,即stm32一直处于内部复位状态,检查了外部的阻容复位电路没有问题,但是外部的上拉无法将复位脚拉高,怎么回事呢??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使用串口方式下载一遍程序运行。之后用JLINK试试。

网友:
没有留stm32串行的接口,而且下载方式选择端也已经定死,不能改变了,这个方法行不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留stm32串行的接口,而且下载方式选择端也已经定死,不能改变了,这个方法行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