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 LaunchPad】单相交流电压+电流表__均方根法测电压电流

楼主:
电流信号检测

频率信号检测

电压信号检测

软件使用均方根法计算电压电流。视频中的功率是缓冲区中填充值(非计算得到)。频率采集软件暂时未作。标准源的输出为50hz的交流信号,故默认交流信号50hz。采用32点同步采样,采样间隔625us。
video-2013-05-03-13-19-48.3gp (2.28 MB, 下载次数: 60) 视频为单相交流电压+电流表的测量。
使用3相功率源加入标准的200V电压(50hz)、5A电流对采样模块进行进行校对,校对完成后即可测量。
电流测量精度尚可。电压的偏差略大些,比如实际120V测量最大在121.2v。
原因有两点:
1、硬件:电压在200v时测量信号已趋于饱和。需调整采样电路相应相应电阻。
2、软件:未对采样数据做优化处理,后面加入数据优化,精度自然就提上去了。

网友:
刚发现程序中一处问题,修改后精度能保障。随机加123.7V,测量为几乎稳定在123.4~123.9之间

网友:
虽然不明白是用什么方法测的,但是楼主真是神速啊!

网友:
能详细说一下这个 均方根是怎么算电流电压的吗

===================================

网友:
一个周波等间隔采样N点。先计算N个数据的平方和,在除以N算平均值,在开个方就可以了。实际上采样半个周波或者1/4周波也可以计算出来。这个方法比较呆板,只能算个有效值。我的目标是用FFT来计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标准电压怎么加的?用标准源?还是调压器用比较好的万用表测得的?如果用FFT采集市电不做频率跟踪误差会大一些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标准源。加同一相电压、电流就可以了。我有标准源+示波器,万用表我是不用的
目前测频模块的程序还没有写好。由于有标准源,不加测频是可以的。但是要测不同频率的需不停修正采样间隔。但是我的终极目标是实时不间断监测,所以频率跟踪是不会拉下的。

网友:
楼主贴里面的视频是用手机拍的。能看个大概。拍的时候数据处理那里有个BUG还没有处理。处理后,电压精度能控制在差不多在0.5%左右。如果加入优化处理,能控制到0.5%以内。

网友:
电压、电流显示均带一个有效小数。
格式:
电压   xxx.xV
电流   xx.x A

网友:
加油加油!我做的没有什么进展呢!

网友:
都是大神

网友:
老师想请问下您的均方根求有效值是用程序实现的还是,利用外部芯片?????

网友:
我们如果没有对采样数据做优化处理,后面加入数据优化,精度自然就提上去了,是这样子?............

网友:
电流是用霍尔传感器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