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指针数组如何初始化

楼主:
我的程序定义如下:

unsigned char  *Camera_Menu_Chi[]=
{
AddressSet_Chi,
IF_Clear_Chi,
};
unsigned char *Camera_Menu_En[]=
{
AddressSet_En,
IF_Clear_En,
};
unsigned char *Camera_Menu[2][]=
{
Camera_Menu_Chi,
Camera_Menu_En,
};

Keil ARM 编译时报错如下:User\menu.c(726): error:  #98: an array may not have elements of this type

针对的是 :unsigned char *Camera_Menu[2][]=
请问要如何定义才能达到我把语言分类的目的呢?

网友A:
好久没干这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关系!
对了,前面还有定义如下:
unsigned char AddressSet_Chi[]={"广播地址设置"};
unsigned char IF_Clear_Chi[] = {"广播清缓冲命令"};
unsigned char AddressSet_En[] = {"Broadcast AddressSet"};
unsigned char IF_Clear_En[] = {"Broadcast IF Clear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久没干这个了!!
大拿会这么说

网友:
不行就还是用最简单的,
const unsigned char * x[]={a0,a1,a2,an,b0,b1,b2,bn,n0,n1,n2,nn};
然后指针计算一下

这个指针是得琢磨和小心,搞不好还吃ram,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和ARM应该没有关系,估计还是没有吃透C!或者不可能做到!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吃RAM是没有关系的,容量够!现在是定义不定,您说那种初始化要求长度基本给定!我就是有长有短,所以给出指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