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放大器 求大神指点

楼主:
俺正在做一个项目,里面有一个是关于放大器的,具体要实现的功能是:1:将一幅度最大为5v的正弦波 放大约30倍,而且电流要不小于0.1A;2:将此电压信号转换为相应的电流信号,电流概要能达到4A 左右
     对于这样大功率的电路,首先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运放,还有就是电源问题一直很纠结,想请教下有没有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或者还有其他的思路,比如晶体管电路之类的  希望有思路的大哥们 留个QQ  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楼主的这个需求不能用常规放大的思路,先说说你的正弦波频率是多少,其幅值范围又是多少,信号源本身的驱动能力又如何,缺少了基本参数,电路方案将毫无意义。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频率在1K~10K 左右,这个主要是通过单片机控制的,幅值就是一般·-5~+5 之间 ,10mA左右吧  能留个QQ 吗  具体谈下  我没弄过这些 所以刚开始没头绪

网友:
5V、30倍,= 150V,还要电流4A,这样的运放哪儿也没有。

网友:
如果失真要求不严格,两个三极管即可搞定

网友:
如果输入信号是连续的线性信号并要求输出严格保持和输入的关系,那么只能用运放先放大,再用晶体管扩流,然后再用晶体管VI转换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  的确没有 高压和大电流只能满足一个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之前我也想过,因为功率太大了运放不好做, 但是我这个对失真要求比较严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这个思路不错,非常感谢……那我先按你的做下看效果怎么样,方便的话不知道能否留个联系方式……我大三的学生……还请多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运放只不过把有源器件、无源器件集成在一起而已,如果失真要求严格,可以多加几级并做相应的补偿

网友:
回复 网友B:

ok,  谢谢 !!

网友:
微弱信号整形隔离放大器、正弦波、方波信号转换器

DIN11系列转速传感器信号隔离变送器
www.szbeifu.com
主要特性:
>> 转速传感器信号直接输入,整形调理方波信号
>> 200mV峰值微弱信号的放大与整形
>> 正弦波、锯齿波信号输入,方波信号输出
>> 不改变原波形频率,响应速度快
>> 电源、信号:输入/输出 3000VDC三隔离
>> 供电电源:5V、12V、15V或24V直流单电源供电
>> 低成本、小体积,使用方便,可靠性高
>> 标准DIN35 导轨式安装
>> 尺寸:106.7x79.0x25.0mm
>> 工业级温度范围: - 45 ~ + 85 ℃
应用:
>> 转速传感器信号隔离、采集及变换
>> 汽车速度测量
>> 汽车ABS防抱死制动系统
>> 转速信号放大与整形
>> 地线干扰抑制
>> 电机转速监测系统
>> 速度测量与报警
>> 信号无失真变送和传输
产品选型表:
DIN11 IBF – S□ - P□ – O□
输入信号        供电电源        输出信号
特点        代码        Power        代码        特点        代码
正负信号输入,正弦波输入
幅度峰峰值(VP-P):200mV~50V        S1        24VDC        P1        输出电平0-5V        O1
单端信号输入,
幅度峰峰值(VP-P):5V        S2        12VDC        P2        输出电平0-12V        O2
单端信号输入,
幅度峰峰值(VP-P):12V        S3        5VDC        P3        输出电平0-24V        O3
单端信号输入,
幅度峰峰值(VP-P):24V        S4        15VDC        P4        集电极开路输出        O4
用户自定义        Su                        用户自定义        Ou
http://www.szbeifu.com/
产品选型举例:
例 1:输入:转速传感器,正弦波VP-P:200mV~10V;电源:24V ;输出:0-5V电平  型号:DIN11 IBF S1-P1-O1
例 2:输入:转速传感器,正弦波VP-P:200mV~10V;电源:12V ;输出:0-24V电平  型号:DIN11 IBF S1-P2-O3
例 3:输入:0-5V电平;电源:24V ;输出:0-24V电平  型号:DIN11 IBF S2-P1-O3
例 4:输入:0-5V电平;电源:12V ;输出:集电极开路输出  型号:DIN11 IBFS2-P2-O4
例 5:输入:用户自定义;电源:24V ;输出:用户自定义  型号:DIN11 IBF Su-P1-Ou

通用参数
参数名称        测试条件        最小        典型值        最大        单位
隔离电压        1min        1500        3000                VDC
信号输入        幅值(VP-P)                0.2        10        60        V
        频率                0        10        500        kHz
        输入阻抗                10                        kΩ
        输入电流        5V输入                0.45                mA
信号输出        幅值(VP-P)        O1:输出电平0-5V                5                V
        频率                0        10        500        kHz
        电压(高电平)        O1:输出电平0-5V                5                V
        电压(低电平)                        0        0.05        V
        电流(高电平)                        2        5        mA
        电流(低电平)                        2        8        mA
        电压        O4:集电极开路输出                5        30        V
        电流                        3        10        mA
响应时间                        1500                ns
辅助电源        电压        用户自定义        3.3        12        24        VDC
        电流        VD=12V                83                mA
辅助电源功耗                        1                W
工作环境温度                -45                85        ℃
贮存温度                -45                85        ℃

引脚        名 称        描   述        引脚        名 称        描   述
1        PW+        电源正端        7        IN+        模拟信号输入正端
2        NC        空脚        8        IN-        模拟信号输入负端
3        GND        电源负端         9        NC        空脚
4        OUT+        模拟信号输出正端        10        NC        空脚
5        OUT-        模拟信号输出负端        11        NC        空脚
6        NC        空脚        12        NC        空脚
引脚定义:

产品应用简要:
要测量发动机转速信号,首先从发动机上提取的转速正弦波信号,经可靠传输,进入显示仪表,进行信号调理,这里所说的调理主要是滤波去除干扰以及幅度调节处理,使之能够达到后续信号处理的电气要求,之后再变换为方波信号,调理为方波后,可以直接作为计数器的闸门信号来计算转速。接着再进行光电隔离和转速信号的数字化处理,这时信号已经变为含有转速脉冲方波信号。光电隔离电路可以增强抗干扰能力,改善信号的传输特性,就可以测量频率或者说转速信号了。
在直接测频的基础上发展的多周期同步测量方法,目前测频系统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多周期同步测频技术的闸门时间不是固定的值,而是被测信号的整周期倍数,即与被测信号同步。转速信号的处理是发动机综合仪表测试设备研制中的难点技术问题之一,在实现过程中需解决抗干扰问题、微弱信号的调理和低频信号的精确测量等几个方面的问题。以使仪器测试具有高精确度和可靠性,确保检测调整后的发动机能够工作在最佳性能参数状态。
1)抗干扰问题由于发动机的工作与试车时,设备为地面或机上电源供电,电源干扰、过程通道干扰都较严重,加上试车环境下尖峰电压及高频噪声干扰的影响,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必然会导致转速误差增大,这是测量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解决方法主要有:
(1)采用滤波器。用高品质的电源滤波器来滤除浪涌、下陷,在大范围内对电源进行稳压,解决高抗干扰稳压电源在过压及欠压时存在高频峰值电压问题;
(2)采用信号光电隔离措施切断通道与控制电路的联系,有效抑止尖峰脉冲及噪声,防止干扰从过程通道进入控制电路;
(3)对于转速信号在信号调理前采用屏蔽传输,保证信号质量。
2)转速信号的调理小转速微弱信号的调理是设计中的一个必须克服的难点问题。经过实验我们没用传统的先放大后比较的正弦信号调理方法,而是选用高阻抗的运算放大器作为过零比较器、适当抬高比较电位、选用施密特触发器等措施同时实现信号的低通滤波、非线性放大及波形转换,使电路最简化,提高可靠性。
3)低频信号的精确测量在小转速时信号时或频率极低时,实现同样精度的转速测量是比较困难的。为解决此问题,我们工程实际中采用多周期同步测量法测量转速。以往通常采用的F/V转换测量和A/D转换测量等转速测量方法在采集低频信号时精度受温度影响较大且易受干扰,造成测量的精确度极低,且在小转速时,频率测量法由于信号频率极低根本就得不到有效数值。而用多周期同步测量法与信号幅值大小无关,满足转速信号全范围的测量要求
TEL:15889353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