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P1口中断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iar编译环境,P1口是多中断源,进入中断之后中断标志位应该需要软件清零才对,我在刚进中断的地方设置了断点,这时观察P1.4的中断标志位是1,但是我看了一下cpu的中断标志位之后,再来看P1口的中断标志时,P1.4的中断标志位就被清零了,P1口的其他标志位没有变,请问这是为什么啊,P1.4口有什么特殊的用法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都是一样的,你看看你是不是吧这个IO在其他地方操作了

网友:
不应该啊,P1.4口就是接了一个按钮,而且进去中断的时候也就是到断点的时候标志位已经被置位了,我就是看了看GIE,怎么P1.4的标志位就被清零了呢,其它位的标志位没有变,我再找找看吧

网友:
怎么回事啊,如果我不打开观察寄存器的窗口,程序是正确的,P1.4口应该没有被清零,但是如果我打开看着寄存器的变化,就不行了,难道中断标志位在被观察窗口取走之后就会被清零,这是IAR的用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