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117发热问题

楼主:
用LM1117作为3.3V和5.0V的电源输出,但是发热很厉害,手放上烫的很厉害,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而买的开发板上也用的1117但是不会出现发热严重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电流是不是一样的,在同等压降下电流是影响温度的主要原因,还有看看型号,不同的LDO热阻会有一些差距的

网友:
电路还包括了其他什么电路的把

网友:
把使用条件写出来,就知道它该不该发热了:①输入/输出间的压差,②负载电流。

 稳压块功耗=压差×电流

网友:
建议首先看一下后面的负载是不是超过你的额定值了,测一下电压是否正确,短路等等。然后,注意看一下你的输入和输出的电容和电感的大小是否合适,纹波大了,也会热。

网友:
输入电压多高??输出电流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