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全3.3V--5V电平转换方案

楼主:
史上最全3.3V--5V电平转换方案

不喜勿喷!真诚奉献。

网友:
这个用的比较少,都是5V转3.3V的,看看,涨涨见识

网友:
升压电路!看看

网友:
看看 是否有用

网友:
提供座充快充充电器5V.9V.12V方案
提供插排快充充电器5V.9V.12V方案
提供墙插快充充电器5V.9V.12V方案
提供车充快充充电器5V.9V.12V方案
提供移动电源快充充电器方案
联系人 15012776766  QQ986126786
提供设计5v/1.5A  9v/1.5a  12v/1.1a快速充电的充电器方案
传统的 USB在快速充电中的方案 现在几乎所有的手机都支持USB充电,USB接口的电流是500mA,电压是+5V,如果在插USB充电时还是按原先插充电器的快充模式,可能会因为USB接口没法提供快充这么大的电流导致充电失败。针对这种快充的应用,目前的建议解决方法是需要修改充电的软件流程,在软件检测到VCHG电压的时候,先不要打开充电模块,执行检测是否USB充电,如果是充电电流执行正常的充电模式,否则支持快充模式。 LY100D快充方案在layout中的注意事项 LY100D不但可以支持国内充电器实现快速充电,同时由于LY100D集成了降压OVP的功能,也可以支持海外诺基亚充电器输出电压较高时的快充充电。高电压带来的必然是高功耗,为了确保LY100D能够实现最大且最可靠的充电电流,请确保LY100D的散热片是接到PCB的主地,且最好是把LY100D放置在板子中间,方便芯片散热。 总结 不管是类智能机还是智能机时代,电池的续航能力已经成为了制约手机从普通的通话、短信功能机往大屏、游戏等功能一体的智能机发展最大的瓶颈。基于类智能机推出的LY100D快充方案也只能算是一个折中的方案。如何解决好电池的续航能力已经成为了整个手机产业链都在研究的课题。电池厂家响应国家绿色环保的概念,也开始推出太阳能手机电池。手机IC的厂家为了降低IC功耗,也在不断的升级工艺制层以及设计能力,推出超低功耗产品。

网友:
看看你的这个资料,